维修三星E5 遇到的困惑~~~~

楼主(2006-06-16):
一台15KW的三星E5,IGBT上PN短路,快熔烧掉了,现场没有报警,运行时显示正常频率上升,只是没有输出~~~我将模块拆下,运行后,上桥全部为低电平 ,下桥全部为高电平;IGBT为MIG75Q202H的IPM模块。我量前极,也是这样,上桥时1.5v,下桥全部为0伏。
第一次修E5的机器,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应该是控制板将输出屏蔽掉了,但并没有报警,接上模块的驱动脚,现象如故~~~~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我也没有说明书,谁有的话谢谢共享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光耦以及光耦前一级电路

网友B:
会不会是模块引起的?

楼主:
关键问题就是我没有说明书,又是第一次维修E5, 缺乏经验;模块拆下来是这样,接上驱动脚也是这样。前极我已经量过了,前极驱动就是这样。苦恼~~~~

网友C(2007-09-06):
你先测量一下光耦的输入有没有信号,一般都是光耦坏了

网友D:
你先测量一下驱动芯片的供点电源,运行的时候测一下光耦的输入有没有波形输入,还有这个机器的驱动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