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工频是多少?

楼主(2006-06-16):
外国的工频是多少?欧洲的呢?我好像听说是60HZ,不知是否正确?知道的请告知本人。谢谢!!

网友A:
50Hz和60Hz为主,暂时没见过其它频率!

网友B:
转来的,好多不懂哦。

世界各国家(地区)的电源电压,频率,及插头规格世界各国家(地区)的电源电压,频率,及插头规格
编号 国家 国家(中文) 电压 频率 插头代号
1 Argentina 阿根廷 220 50 Ar
2 Australia 澳大利亚 240 50 Au
3 Austria 奥地利 230 50 E
4 Bahamas 巴哈马 120 60 A
5 Belgium 比利时 230 50 E
6 Bolivia 玻利维亚 110/220 50 AE
7 Brazil 巴西 110/220 60 AE
8 Canada 加拿大 120 60 A
9 Chile 智利 220 50 E3
10 China 中国 220 50 C
11 Colombia 哥伦比亚 110/220 60 A
12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120 60 A
13 Cyprus 塞浦路斯 240 50 B
14 Denmark 丹麦 230 50 E
15 Dominica 多米尼加 230 50 B
16 Ecuador 厄瓜多尔 110 60 A
17 Egypt 埃及 220 50 E3
18 Finland 芬兰 230 50 E
19 France 法国 230 50 E
20 Germany 德国 230 50 E
21 Greece 希腊 230 50 E
22 Guatemala 危地马拉 120 60 A
23 Haiti 海地 110 60 A
24 Honduras 洪都拉斯 110 60 A
25 Hong Kong 香港 220 50 B
26 Hungary 匈牙利 220 50 C1
27 Iceland 冰岛 230 50 E
28 India 印度 230 50 C1
29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220 50 C1
30 Iran 伊朗 220 50 E3
31 Iraq 伊拉克 220 50 B
32 Ireland 爱尔兰 230 50 B
33 Israel 以色列 230 50 E
34 Italy 意大利 230 50 E
35 Jamaica 牙买加 110 50 A
36 Japan 日本 100 50/60 A
37 Korea 韩国 220 60 E3
38 Kuwait 科威特 240 50 B
39 Lebanon 黎巴嫩 110 50 B/E3
40 Libya 利比亚 127/230 50 A/C1
41 Luxembourg 卢森堡 230 50 E
42 Malaysia 马来西亚 240 50 B
43 Mauritius 毛里求斯 230 50 B
44 Mexico 墨西哥 127 60 A
45 Monaco 摩纳哥 220 50 E3
46 Morocco 摩洛哥 220 50 E3
47 Netherlands 荷兰 230 50 E
48 New Zealand 新西兰 230 50 Au
49 Nicaragua 尼加拉瓜 120 60 A
50 Norway 挪威 230 50 E
51 Panama 巴拿马 110/120 60 A
52 Peru 秘鲁 220 60 AE
53 Philippines 菲律宾 110/115 60 A
54 Poland 波兰 220 50 C1/E
55 Romania 罗马尼亚 220 50 C1/E
56 Russia 俄罗斯 220 50 E2
57 Saudi Arabia 阿拉伯 127 60 A/C1
58 Singapore 新加坡 230 50 B
59 Spain 西班牙 230 50 E
60 South Africa 南非 220-250 50 C1
61 Surinam 苏里南 110/115 60 E3
62 Sweden 瑞典 230 50 E
63 Switzerland 瑞士 230 50 E
64 Taiwan 台湾(地区) 110/220 60 A
65 Thailand 泰国 220 50 A
66 Turkey 土耳其 220 50 E3
67 United Kingdom 英国 240 50 B
68 USA 美国 120 0 A
69 Venezuela 委内瑞拉 120 60 A
70 Vietnam 越南 120/220 50 A/E

楼主:
我想问一下,我们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为110v,50hz。如果到外国去电压频率变为60hz ,这对接触器的工作性能影响大妈?

网友(2006-07-20):
影响不是很大啊

网友C:
可能会影响到接触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D:
到国外60Hz的地方应该换成127V的线圈
127V50HZ的线圈在110V60HZ的地方应用还可以,不然电压略低些就会烧线圈

网友E:
好象冷的国家多数是60,热的国家多数是50,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