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和利时SMART PRO 与IFIX 通过OPC连接吗?

楼主(2006-06-16):
有人做过和利时SMART PRO 与IFIX 通过OPC连接吗?
和利时的配置是CPU冗余,有2个以太网接口,已与计算机的两个网卡连接,如果管理调度要取数据,再增加一块网卡形成隔离网络,可行吗?
还有SMART PRO 本身提供了标准的OPC SERVER吗?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可能对hollysys的咚咚不是很熟悉!你要通过opc接口读取数据,既可以通过dcs已有的网络直接与操作站通信,也可以在操作站上插一个网卡,与opc lient端在一个网络上读取数据

网友B:
SMART PRO 本身提供了标准的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