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蝶阀阀杆直径和执行机构选型

楼主(2006-06-16):
请教各位专家:
  我是一家设计院的,请教专家有关阀杆和执行机构问题;
工况如下:压差0.2Mp,公称为DN700,怎么计算执行机构的扭矩?连接执行机构的阀杆的直径怎么计算?是根据执行机构确定吗?

楼主:
同时想咨询以下气动执行机构的价格

网友A:
详细的计算比较复杂,比如比的密封是橡胶还是四氟,填料是什么等等。阀杆的直径是根据扭矩来核算的。

楼主:
谢谢!我的工况温度是540℃,密封想采用机械密封,而填料想采用柔性石墨。

网友B(2009-07-09):
怎么根据扭矩来核算阀杆的直径?

网友C:
蝶阀的阀杆是根据你阀门的口径来计算扭矩的,多大阀门配多大的阀杆是有据可查的,现在做阀门厂家好多, 这些你可以去网上找找就知道。

网友C:
阀门先算出扭矩再配执行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来配阀门的。因为执行机构的扭矩要比阀门的扭矩大些。一般是阀门扭矩的1.2到1.5倍。

网友D(2010-01-12):
给出的蝶阀数据 压差0.2Mp,公称为DN700,可以知道这个蝶阀的转矩,然后根据这个转矩可以对执行机构进行选型。这个过程很简单的。一般这种蝶阀我厂的执行机构都能配套的。

网友E(2010-07-07):
不同的阀门厂家由于工艺的不同,生产出来的阀门扭矩是不同的,你先从阀门厂家那确认扭矩,再选用执行机构。一般执行机构扭矩的选用要有放大系数,进口阀门1.2倍,国产阀门1.3倍就够了。另由于你的温度比较高,要考虑执行机构的耐温问题。一般执行机构的环境温度为-30~70度。你可能需要考虑阀门的传递热和辐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