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防爆配电箱怎样冷却

楼主(2006-06-16):
防爆配电箱都必须密封,散热就成了难题,各位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压缩空气

网友B:
防爆配电箱外壳基本上都是铝铸造,有一定的散热性。易发热元件可以再加散热器,散热器用铸铝做成配电箱外壳,还可以再外加防爆轴流风扇冷却。
防爆配电箱的隔爆面是有隔爆间隙的,并没有密封。

楼主:
工控2006 志文2006
谢谢两位,我的防爆配电箱里面是PLC,
要用在沙漠油井中,工作中温度有80度,可怜PLC能否吃得消
用半导体制冷是否可行,各位有没有用过

网友A:
可以的,注意结露

网友C:
我给您介绍一种新的方法,美国EXAIR机箱冷却器,它是用压缩空气做动力源,利用涡旋管把压缩空气分离成热空气和冷空气,然后把冷空气导入机箱内部,实际上,这种产品在石化行业已经成功应用了许多案例,国内的许多石油行业都采用了我们的产品,因为油田温度高,环境恶劣,风扇没效果,空调贵而且非常的不方便,我们的产品安装非常简便,免维护,冷却效果好,而且没有结构件,很容易通过防爆认证.
如果您有问题,请及时和我联系。
联 系 人:左 松
公司电话:010-65272126
个人电话:13552720039
邮箱地址:vincent@euro-me.com
公司传真:010-65171141
公司网站:www.euro-me.com
公司名称:深圳市联欧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D:
半导体制冷也不容易实现,
如果用压缩空气,设备就复杂了

网友C:
呵呵!山水兄,一点都不复杂!您可能不了解它的情况.我们不是简单的把压缩空气导入机箱,我们是把压缩空气分离出冷空气导入机箱进行冷却.
其实,比其风扇和空调,我们的设备要简单的多!EXAIR电器机箱没有结构件!就一根不长的管,一头连上压缩空气,一头连上机箱就OK!他的核心部件是涡旋管,压缩空气进入涡旋管之后,会分离成冷空气和热空气,热空气排放到机箱外面,冷空气通过分流管进入到机箱,分流管盘绕在机箱内部,分流管上可以剪出小口,对着你需要冷却的部位进行冷却.
可惜,这里发图片不方便,要不然,你就可以看见!就一根管插在机箱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非常的方便!
国内许多石化厂家都使用了我们的产品,前几天又一家在适用之后满意,开始装配生产了!
谢谢您对我们产品的关注!

网友E(2009-11-26):
本公司也有生产,型号很多,
www.n-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