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冷却的新方法(大家看看)

楼主(2006-06-16):
                          控制柜冷却的新方法
                           ——EXAIR机箱冷却器的使用以及与传统冷却方法的比较
   随着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各种设备的精密性和自动化程度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类似PLC、变频器等精密元件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多。在这些精密设备的使用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如何冷却控制柜。因为电器元件在正常工作时会放出热量,如果热量不能及时散发出去、累计升高,就会对设备元件造成极大的损坏。举个例子: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 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而且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半。并且控制柜内空气温度一旦超过45℃,根据热岛效应(电路板上发热元器件表面的温度会超过55℃,这将影响电子设备的稳定性,元件寿命不仅得不到保证,甚至会出现烧毁的现象。
  目前,在工业领域,对控制柜的冷却通常是通过风扇或空调来实行降温,以下分别就风扇冷却和空调冷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分析:
一、风扇冷却:
   风扇冷却是通过加强空气对流来实现降温,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投入少、运行成本也很低,但是缺点尤其突出,因为在空气对流的时候。外界空气中的粉尘、油污、腐蚀性物质也随着空气进入控制柜,在静电的作用下吸附在电子元件上,积少成多,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有时候会腐蚀电路板,有的时候过厚的灰尘在潮湿后可以导电会造成短路、烧毁等事故。在国内甚至有这样的用户,在风扇冷却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无可奈何,以至于打开机箱,用风扇直接对着电子元件吹风,这样的后果就是灰尘积压更加严重,而且在工作环境温度很高的情况下,根本没有起到冷却的效果。
   二、空调冷却分为两类:外部冷却和内部冷却。
1、空调外部冷却主要指的是空调机房,把控制柜放置在空调房内,这种冷却的方法有一定可行性,但是不足也是很多。
     ①外部冷却不能深入冷却机箱内部,重要元气件的冷却得不到保证
     ②机房空调的投资非常大,运行成本很高,而且体积非常大,安装起来不方便
     ③机房空调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房间中,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的现象,这样控制柜上部的元件冷却效果就不好。
     ④机房空调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冷凝水,不容易排放
2、空调内部冷却是通过在控制柜内部安装小型空调来实现有效冷却。这种冷却的方法效果比较显著,同样也有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
  ①机柜空调的体积比较大,运行成本很高,安装起来非常复杂。
  ②机柜空调在使用的时候也会产生冷凝水,排放很不方便,会给机箱内部电子元件带来危险。
  ③机柜空调在使用的时候会有振动,而控制柜内的元件一般都比较精密,一旦由于空调的震动使元件出现松动,不光是控制柜内元件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整条生产线的运转。
   ④机柜空调一般安装在控制柜的一侧,这样另外一侧的元件有可能得不到有效冷却。
   ⑤机柜空调受环境影响比较大,过滤网要经常的清洗,需要不定期的检修,增加了维护成本,而且如果现场有防爆要求,那空调的价格就更加昂贵。
    根据以上原因,在工业中,控制柜的冷却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产品——美国EXAIR机箱冷却器,它能够非常简单有效地解决机箱控制器的冷却问题,现将其工作原理以及应用阐述如下:
   美国EXAIR(中文名称为依爱)机箱冷却器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当压缩空气流经涡
旋管之后变成冷热两股气流,热空气通过涡旋管排气装置以稍高的压力排出,冷气流通过分流器导入机箱内的发热部位,降低并稳定机箱内部温度,而外界空气不会进入机箱。就是简单的一根涡旋管就可以实现机箱的降温功能,在理想的工作条件(压力6.5BAR,导气管接头足够大,环境温度25度,压缩空气非常干净等) 最大温降为46度左右。而在现实工作环境中温降为25度左右,使机箱工作环境保持恒温。美国EXAIR产品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安装非常的简便。可以安装在机箱上的任何位置,而且没有活动件,结构非常的紧凑。
EXAIR机箱冷却器的核心装置是涡旋管,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与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它的产生是由一名物理学生实验中无意间得到的,其原理最早是由电磁学的创始人麦克斯韦提出。
   EXAIR机箱冷却器的主要特点如下:
1、低噪音,小于75分贝
2、无活动件,结构紧凑,便于安装,免维护
3、外部工作环境温度可高达93ºC
4、消除热损害
5、无需使用风扇、过滤器
6、消除生产损失
7、消除电路漂移
8、使设备内部机件免受污染
   EXAIR系列产品因为其安装简便、免于维护、节约成本的特点在国外早已得到了很大范围的使用。在国内,也开始有许多的企业认识到这种产品的好处,开始配备到生产线上,其中使用寿命最长的已经达到11年。EXAIR机箱冷却器还可以适应很恶劣的工作环境,比如其外部的工作环境温度最高可以达到93度,根据作业环境的不同,涡旋管还配有不同的过滤器件,可以滤去粉尘、水、腐蚀物等等。
   现将美国EXAIR机箱冷却器和换气扇和机柜空调对比如下:
    价格     安装    能耗    污染    降温    维护    体积
机箱冷却器    低    方便    低    无    好    无

网友A:
是好东西呀,价格多少?
  价格太高,不若用水循环冷却,既简便又使用,成本还低,自己就可以做,呵呵。

网友B:
我这里是通过仪表风(过滤后)对仪表发热部分部分进行冷却 有的还使用冷凝设备对仪表风冷却 效果还不错!

楼主:
    你们说的方法比较不错,对于一些作业环境良好,冷却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推广,毕竟对于企业来说,能省就省.但是,它们还是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灰尘积压在元器件上,慢慢积累会造成严重后果,冷凝水不好牌坊,过滤网要经常清洗,能源浪费等,比如,我们的一些客户就是在使用风扇、空调冷却的情况下,效果实在不好才想到使用我们的办法。去年,一家企业买了2台适用,今年天气很热,前一段时间又买了十几台,最关键是,它不管外界环境多么恶劣都能够非常有效的冷却电器元件。
    这个EXAIR产品的价格相当于家用空调的价钱,它最大的特点是免维护,没有结构件,安装上之后,冷空气就沿着分流管进入机箱,分流管盘绕在机箱内部,分流管上剪小口子,对你需要冷却的精密元件进行冷却,这样避免了能源浪费,比如空调,就浪费很大,连开关等部件也一起冷却了.这种产品使用年限很长,国内寿命最长的用户已经达到11年.
谢谢您的回帖,如果有什么疑问,请及时跟我联系

网友C:
 能发份详细资料及图片到我邮箱吗?hkclw@163.com

网友:
动力源是什么?是否有电耗?每立方小时耗电多少?

网友D:
  原理上理解必须有压缩空气,这样安装是否困难,现有的变频器、PLC、开关电源如何安装。能发份详细资料及图片到我邮箱吗?gbd658@126.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先回答各位的提问如下,翁和水泥电工的问题可以一起回答:
1、动力源是压缩空气,而且只需要压缩空气,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动力源。
2、安装非常非常的简便,我在将在下面的帖子发一张示意图片,因为这里发图片比较麻烦,我刚申请了VIP,尝试一下。
3、安装的时候,机柜里的任何元件都不要改变。根据机柜的大小有不同的型号,但是,这个冷却器是非常小的,一般的机柜所使用的产品,长度还没有家里用的筷子,直径相当于四根香烟捆在一起的样子。呵呵!我没有说具体的尺寸,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形象,大家可以类比一下,就很容易知道它的大概大小。

楼主:
非常感谢工控网,我现在是VIP,可以发图了,以下是EXAIR机箱冷却器的原理图和现场示意图 EXAIR机箱冷却器工作原理图
EXAIR机箱冷却器工作示意图

网友E:
不知道最短的寿命是多久?

楼主:
  呵呵!peapu,我佩服你!你这话问得有水平!如果我没有公司背景,在论坛上看到这样的帖子,我肯定会大力的顶你.但是作为这个产品的推广者,我只能很严肃地回答这个技术问题,改天再私下交流.
  这么说吧!我们是EXAIR系列产品在中国的总代理,国外的情况咱们不谈,就说国内的情况吧!
  在国内,购买我们产品的用户还没有出现过故障,这个不是我胡乱吹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已经有很多的客户,许多都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企业。我想很难有比石油化工那样高温、高粉尘的环境要恶劣的吧。
   实际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很难有让它损坏的东西,我们可以看产品的构造,EXAIR产品没有结构件,就只是一根管,金属制品。它怎么可能容易地就损坏呢,它很类似于我们家里用的水龙头。水龙头是不是很难损坏呢?除了水锈、堵塞等是不是就坏不了呢?更何况,EXAIR产品接入的是压缩空气,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的确,在现场使用中,一些厂家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怀疑产品的质量。但是,毫无例外的是他们没有按照安装说明使用,所以每次我们的技术人员赶到,重新安装的时候,就有理想的效果。还有一些人在效果没达到的时候,就说我们是骗子,看到效果就不说话了。呵呵!
  谢谢您的回帖!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提问!

网友F(2009-01-13):
1、这个东西不错,需要压缩空气,那就需要压缩机吧,压缩机多大? 2、我有一个机柜需要冷却,但它是移动的,在50多米长的轨道上悬挂移动能行吗? 3、如果行,请将资料发我的邮箱好吗?邮箱whl3860@163.com 电话:13834683860. 4、如有其他办法解决也希望您能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G:
这个东西不错,需要压缩空气,那就需要压缩机吧,压缩机多大?

网友H:
远程控制柜的确需要。

网友I:
看介绍不错,不知道实际的效果如何。

网友J:
对压缩空气的压力流量有什么要求?气源也是个问题,不知道普通的小型压缩机行不,比如轮胎充气的那种小型的压缩机

网友J:
有条件的,有水循环是不错的的

网友K(2009-07-07):
这种技术虽然很不错,但是使用缩机空气却是此种技术的最大软肋!主要是需要铺设压缩空气管路,空气压缩机工作存在噪音,而且需要空气过滤装置,比较麻烦。如果散热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半导体散热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任何一种方案都是有其可取之处,没有一无是处是方案,也不存在只有利而没有弊端的方案,因此大家要根据实际环境,选取合适的方案。

网友L:
       对于在环境温度在45°的大型变频器能起到好的散热效果吗?对压缩空气有什么样的要求(压力、纯度、水分等)?   能发份详细的资料给我么 jie314567032@126.com

网友M:
本来准备上你们的产品,说好了先试用,不知为何临时变挂要先购买才能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