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OB35的时间设定

楼主(2006-06-16):
S7-300  OB35的时间默认为0.1S(100msec),我想改为其他的值,但不知怎么改。有个参数是OB35_EXC_FREQ,数据类型int,地址10.0,是不是在STL里用赋值语句直接给定呢?

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在HWCONFIG里把CPU的CYCLIC INTERRUPTS里把100改成1000就可以了

楼主:
OK。
已经改啦。谢谢“日”兄。

网友B:
其实,最好不改,使用默认值~~
如果你想使用其他的周期时间可以调用其他的OB,例如OB33,OB32等等都有着不同的周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