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运动控制(五自由度) 用单片机

楼主(2006-06-16):
运动控制(五自由度) 用单片机去做难度大不大,硬件电路设计的工作量大不大?

网友A:
有插补的要求吗?速度要求多高?
一般说来,一般单片机(不包括ARM及更高级的MCU的话)只可以实现简单的速度、位置控制,即点位控制,脉冲量输出,用于插补和伺服控制受其运算速度影响,已无精度可言。
我正在做基于单片机的4轴控制器。准确的讲,应该叫“脉冲信号发生器”。欢迎讨论。QQ:568144276

网友B:
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C:
参与学习,我只再简单控制方面用过单片机,速度、位置控制至于联动、插补之类没有接触过,由于没有思路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各位多多给与指导

网友D:
有几种方法,
1:89S8252+CPLD(MACH4 128N/64) 4 片+DAC4815. 每个CPLD 控制一个伺服. AB PHALE 信号 经光耦 到 CPLD 内 的24BIT COUNTER;
MCU READ POSITION. CPLD 要加数字FILTER.AND 4 倍频(参考HCTL2016).
2:MCU+LM628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软件的呢,关于一些插补算法,硬件的大多都差不多

网友E:
我用一块51单片机做了一个四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可实现三组两联动(xy,ya,yz)的直线,1/4圆弧插补,插补速度18-20khz左右,定位准确.联系电话13924283451

网友C:
to:c-w-h
你是做产品还是做实验,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编程思路,尤其插补这块。我看课本上插补部分应该编程很好实现,而且避开了乘除运算,减少了运算量。我并没具体写程序,很希望有实践经验的老师能谈一谈
yh_gao@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