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怎么和WINCC建立PPI通讯

楼主(2006-06-16):
我用的是CPU226与WINCC上位机通讯,不用EM227模块,能否可以直接通过PPI通讯?请高手详细指导!!!

网友A:
直接通过PPI线连接。

网友B:
电脑上安装PC ACCESS
可以直接用PC/PPI电缆连接
WINCC选择OPC协议

网友C:
PC ACCESS是什么东西?
在哪能下.

网友D:
用opc方式是不错的选择。pc access是siemens公司提供的专门用于200系列通讯的opc sever软件。

网友E:
谢谢,我现在也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