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关于模拟量采集出现的异议

楼主(2006-06-16):
主题是: “差压变送器传入的电流信号转化为数字量与工程值711比较,输入的工程量范围是0到1000 用的是三菱FX2N” 下面是几位包括我对模拟量采集的一些看法,都不相同,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得出一个正确的结果。
guafa58:
首先你确认所选择的模拟量模块,如FX2N-4AD,那么如果你的差压变送器传入的电流信号为4-20MA,也就是,对应的工程量的值为0-1000,则经过A/D转换后,读取缓冲存储器中的数字量(注意这个数字量是A/D模块中的数字,并非你要的工程值),在通过转换即可了!
假设:输入的电流是10MA,那么读取到数字量就是4000/17*10(A/D模块中的数字量为0-4000),那么,工程量就是4000/17*10  /4!在运用比较指令与711比较就可以了!

利刃:
 基本上同意guafa58的说法,可是在计算上有点毛病吧。用FX-2AD模块采集模拟量,如4~20mA电流对应的就是0-4000的数值。这样10mA电流对应的数值应该是4000/(20-4)然后再乘以(10-4),得出的应该是数值1500吧!

  东水无痕:AD模块采集的是模拟量输出的是数字量。举个例子用AD模块采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你按照AD模块的接线说明把压力传感器接到AD模块后,如过AD模块与PLC是连接的话,就可以从PLC中把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信号对应的数值读出来,你在PLC中看到的是   0-1000之间的数值。

 俺是一电工:
以上都不对,4-20MA模拟量输到PLC就是6400---32000的数据,
应把输入的数据-6400再转为浮点数,再除25.6这才是0-1000浮点数据,再转为整数和工程值711进行COMP

网友A:
俺是一电工,你厉害

网友A:
经典常见错误,建议斑竹加"精"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大家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包括浮点数与整数之间是怎样计算的!多谢1

楼主:
俺是一电工:
   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利刃说的让人易懂. guafa58的公式不明白.
         也很想听电工的见解.

网友C:
仪器仪表中不管量程多大,输出都是4~20mA电流,输至PLC不是0---40000,而是6400-32000,要编一个程式把6400-32000变化量转为0---1000的变化量,这里要用到浮点运算,不然误差太大,
实际应用当中,有多个仪表的话,一般把上术程式编一个子程式多次调用,
大家对此有异议,是正常,每个人工作方法不同,俺水平也不是很高,不过这是俺的经验.有不同的说一下

楼主:
俺是一电工:
     您的解释让我耳目一新。可是我在FX-2AD的说明书上看到,   4~20mA对应的数值就是0-4000的数值,而且他们之间是线性关系。
其中2AD模块说明书中有这样的例子:4mA对应的数值是0;4.1mA对应的数值是25,从这个例子我觉得模拟量与数值量的关系不是很复杂。
    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在使用AD模块的时候需要一段程序,例如2AD模块的程序指令是:
    LD   X000
    TO   K0      K17 H0000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是不是这段程序就是进行数值转化的??当时我使用AD模块的时候只是把说明书上的程序照搬了下来,没有仔细研究他们具体是什么作用。您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把西门子和三菱的搞错了,上术用在西门子上,以前用三菱,但三菱模拟控制的精度不高,仪器仪表的4-20MA也不是绝对的,用三菱的很难修正,上术的问题/4就行了,不过要浮点运算,不然会有误差,三菱的AD转换程式我也是照搬,三菱就这个死相,包括PID控制程式

楼主:
俺是一电工:
    禁止作广告的在此宣传!

楼主:
俺是一电工:
     浮点数与整数之间是怎样运算的?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A:
一般PLC的模拟量采集模块使用的是0-20mA标准,主要是为了兼容0-20MA,4-20MA,而变送器、仪表大多是4-20MA的标准。所以一般PLC的每MA的数字=量程/20,如果量程为4000,每MA的代表200。

楼主:
为什么指定的标注模拟信号是;4~20mA   0-5V呢?

网友D:
能请各位给个这个模拟量的编程例子吗?让我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D:
利刃的算法,和我想的差不多,但是1500要除以4的,转化为0到1000的量程啊.

楼主:
对,我举的是2AD的例子,所以忘了转化为0-1000范围。

网友E:
具我的了解和应用,seimens300的模拟量在模块中对应的数字量有有符号和无符号两种,分别范围为大概为:-26780~26780,0~42000(具体的值忘了,手头一时没有资料,记不住),应用时把4~20mA的信号对应为上述数字量,在做具体应用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转换为实际的量程范围。
比如:
实测模拟量信号为10mA
则对应在模块中数字量信号无符号为:(10-4)*42000/16=15750
转换为实际应用信号(如果实际应用量程为0~1000):15750*1000/42000=375

如此,最终应用以10mA对应375为准,直观简便。无论什么plc,模拟量的运用基本基于此,无非对应的摸快内部数字量范围会有区别,灵活应用即可。

楼主:
现在有点明白了,这些东西不像我开始认为的那样简单。不过幸亏没有计算错误,否则以前作的东西可都不正确了。哪一点知识都不能忽视,到了用的时候才发现不懂,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大家对三菱的这段程序
 LD   X000
 TO   K0      K17 H0000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是怎样理解的?我查了编程指令,可编程手册上对此解释的很简单,大家能帮忙解释一下吧!

网友F:
不会吧,还有人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再系统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呀,三菱用2AD就只能选一个4-20mA的信号呀,4AD就随便了,到时候TO 1、2、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楼主:
TO 斑竹打击广告呀:
      不对吧  FX2N-2AD应该也支持0-5V  ,0-10V的电压信号。

楼主:
图怎么都贴不上去

楼主:
当时开始用FX-2AD模块时,还闹出了笑话。但是选用AD模块时供货商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设置成4~20mA输入的,而我们用的压力传感器已经定好了,是4~20mA的。所以当时从上位机上读压力传感器的示数怎么也感觉不对(以为示压力传感器的故障),后来借了气泵专门对压力传感器打压。压力传感器的量程示1MPa的,气泵的最大压力也只能达到1MPa,结果用这个气泵只能打到0.51MPa的压力(从示数看),最后才知道示AD模块的原因。幸亏当时没有用更大的气泵,否则不把压力传感器搞坏了才怪!呵呵

楼主:
有意思吧  呵呵

网友F:
TO :利刃兄弟
   我的意思不是说2AD不可以选电压,不过我还没有看到有电压输出的压力传感器,你说的AD值偏差的问题这方面2AD做得很差,不过人家也考虑到这一点了吧,旁边不是给你设置了一个调整的电位器了吗?
我也遇到过你说的那种情况,当时我没有去怀疑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不准,马上就去调增益。

楼主:
应该有电压输出的压力传感器,上次选型时见到过。

网友G(2009-08-09):
工程量下限LL,工程量上限HL,数字量量程Span(最大减最小,2AD为4000-0=4000)。
转换后数字量为A,于是实际工程量值B,
B=A*(HL-LL)/Span+LL。
1805对应:1805*(1-0)/4000+0=0.451Mpa
2045对应:2045*(1-0)/4000+0=0.511Mpa
2500对应:2500*(1-0)/4000+0=0.625Mpa
3100对应:3100*(1-0)/4000+0=0.775Mpa
从以上可以发现,转换时我们其实并不关心是0-20mA还是4-20mA或是0-10V,这些范围只是根据现场确定的。

网友H(2009-09-12):
请教三菱4-20MA对应数据范围是多少/

网友I(2011-05-04):
三菱:0-4000,西门子S7 300/400的4-20对应0-27648,S7-200的对应6400-32000,AB应模块而异,如IF6I对应-21003-29369,

www.crazyyin.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