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DCS接地系统

楼主(2006-06-16):
各位朋友,作为DCS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DCS接地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相信大部分工控人都能够认同,但是,长期以来,不同成套公司的DCS接地不尽相同,并且五花八门,下面,我想发起一个讨论,讨论一下DCS接地有哪些形式,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支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
支持,前一段时间我们厂因为DCS有感应电压,整个崩溃,生产线全停了。最后也没查出哪儿的事,怀疑是接地不好

楼主:
大家踊跃发帖啊

网友B:
就是屏蔽地,安全地,还有壳地吧

楼主(2006-08-02):
高手请进啊,希望各位同行能敞开心扉,多多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C:
没有现场经验,我不懂

楼主:
这么重要的东东竟然没有人来讨论,我简直怀疑我们的高手是不是都在家里拉肚子啊,晕。

网友D:
高手怎么不发言了

网友E(2006-09-04):
DCS系统接地是为了保证当进入DCS系统的信号、供电电源或DCS系统设备本身出现问题时,有效的接地系统能承受过载电流并可以迅速将过载电流导入大地。接地系统能够为DCS提供屏蔽层,消除电子噪声干扰,并为整个控制系统提供公共信号参考点(即参考零电)。当接地系统发生问题时(接地电阻过大,多点接地,接地线断线或接地线与高电压、大电流设备相接触等),会造成人员的触电伤害及设备的损坏,据了解,有些电厂DCS系统经常“死机” (或不明原因的“死机”),大多是因为接地系统不良或存在问题所引起的。 因此,完善、可靠、正确的接地,是DCS  系统能够安全、可靠和良好运行的关键

网友E:
DCS控制系统需要两种接地:保护地和工作地

网友F:
哪个厂的

网友G:
由于DCS是大型控制系统,控制的对象比较分散,而且各个控制对象的控制电源不可能完全统一,所以就会对系统的参考电压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控制对象比较多,所以在控制时要采用DCS的接地点作为参考电压,对地的要求会随着系统的增大而增大,主要就是接地电阻的问题,系统越大接地电阻也要越小,这样放电速度也就会越快。如果系统的放电速度跟不上,参考电压过高,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比如小继电器门槛电压比较小,如果参考电压过高,继电器就会动作,但是大家会查不出原因。因此,完善、可靠、正确的接地,是DCS  系统能够安全、可靠和良好运行的关键

网友H:
有两种,一是一点接地;一是等电位接地!等电位接地要求较高实现起来比较复杂,一般都采用一点接地!一点接地要求要分流汇总,即先按系统地,保护地分开,最后都汇总到一个接地铜条上,再由这个铜条一根接地线到接地网上.

网友I:
地分为:
仪表地,电源地,接地电阻越小越好
如果有安全栅,就加上安全地
它对接地的要求更高,这几个地原则上必须分开的.
至于接地方式,分等电位接地与一点接地.

楼主(2007-08-11):
大家继续发言啊,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嘛

网友J:
这些用的市面上讨论?

楼主:
当然用讨论,你说不用是因为你没有碰到过,当你碰到一个问题,查了N次都没有结果,换了N块表都不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

网友K:
接地 我厂是3米左右 也可以深点 同时工控室的电源一定要独立起来 完全的独立 连照明都要另接线 要不后果就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