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PLC再通讯上呢?特急!

楼主(2006-06-16):
我在在线修改PLC程序中,网线意外断开,和PLC通讯中断,此后再也无法与PLC取得连接,如果将PLC断电后呢可以连接上,请问各位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在保证PLC不断电的情况下再次与PLC连接上呢。

网友A:
是施耐得QUANTUN系列的吗?如果那样的话NOE模板取下再按上就行了

楼主:
谢谢:> xiaochun ! 那样做就可以解决了么!  那样做上位机的通讯就会中断啊,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的!.而且NOE模板允许带电插拔么?会不会造成模块硬件故障呢?

网友B:
如果是施耐德的产品的话是支持热拔插的。你的系统是冗余的吗。

楼主:
小弟这里的系统不是冗余的,请问苦思醇大哥,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海之神,请告诉我一声,拔插noe的方法管用吗?
我想noe只是与上位机通讯的,运算还是在plc中,应该不会影响生产,只是暂时无法操作吧!

楼主:
对,插拔NOE模块只会造成与上位机暂时无法通讯。但是会对生产有所影响,我在想有没有办法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恢复工程师站与PLC的连接。

网友D:
可以吗
我试试看

网友E:
我想问两个问题:
一\ 上位和PLC通过什么来通讯的
二 你工程站用什么连接PLC的

楼主:
to: blueshky0912
   上位机都是通过TCP/IP与PLC连接的。
   工程师站是使用CONCEPT软件连接到PLC。

网友F:
NOE模块是支持带电插拔的,只需重新插装下模块就能通讯成功的

网友E:
上位通过TCP/IP通讯正常,CPU工作也正常,但编程器中Concept连不上PLC吗?

网友G(2008-06-16):
如有编程电缆的话先连接上后在把以太网设置下传下去。如果是新的模块就用以太网设置工具扫描地址,存好然后连接,再在在线状态下修改IP。电脑直连方式RJ45数据线1—3;2-6配好4颗线搞定通讯。

网友H(2008-10-06):
以前每次断线后都是停PLC的电源CONCEPT就可以连上PLC了,不知插模块是否真能恢复CONCEPT与PLC的通讯

网友I: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应该没问题

网友K:
把另外一端的网线拔掉后再插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L:
试试重新启动电脑看看

网友M: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处理过程就是将PLC的IP地址加1后,就连上了,对此问题我们咨询过施耐德技术人员

网友N:
没有 玩过? 施耐德的?????

网友O(2009-07-26):
我的CPU之间通讯不能断,怎么在线解决这个问题呢???急!

网友P: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45。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

楼主(2010-06-07):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Q(2010-08-24):
我那里有根网线不好, 经常断开,所以经常操作这个。其实很简单,热插拔noe的瞬间同时刷一下mac 地址,如果你跑的快一个人也能行, 2个人操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