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线性马达?

楼主(2006-06-16):
各位大侠,最近接触到一种线性马达,对这种马达不是很懂,求各位大侠能否给点介绍或给点资料参考参考,小弟在这先多谢了!

网友A:
搜索直线电机

网友B:
相当于把普通电机的锭子线圈平铺,磁悬浮列车的推进就是用的直线电机

!飞吧

网友:
没见过,可能是机械来转换的吧,通过导轨

网友C(2009-01-14):
你去找直线电机就可以了。也可以给你个网址:

http://www.winnermotor.com/index.html

去瞅瞅,我也在学习。

网友D:
所谓线性马达就是将马达沿轴线方向切开后予以展开,使马达的回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故称之为线性马达

线性马达的分类:
线性步进马达
铁心式线性马达
无铁心式线性马达
夹心式线性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