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拖板的驱动

楼主(2006-06-16):
本厂的一台数控机床的拖板突然坏了,是五相十拍的步进电机,KENT-10T系统.现象如下,可以手动换刀,手动控制主轴,但不能控制拖板,手动自动均不能.显示屏上的数字在跳,拖板不动.各部连接正常,电压正常.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看驱动器上的指示灯有何反映了

网友B:
看看送达到  控制拖板  电机的信号线  信号  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驱动器上的指示等全亮,至于信号线,本人认为两条同时坏的机率太小了.

网友A:
如果是指示等全亮那完全有可能是驱动器坏了!!是不是你那里的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呢???在正常的工作中两台驱动器同时坏的概率是不太可能啊!

网友A:
望了提示你一下了!你把电机线卸看看!再看指示灯是不是全亮。如果是那你就换驱动器了!否则是电机引起的!

网友C:
根据故障现象,好像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D(2006-10-31):
 根据故障现象,好像是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