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干簧管

楼主(2006-06-16):
请教大家,干簧管的接触电阻随着线圈的电流增大而减小,能介绍一种吸合安匝数较小的干簧管给我吗?

网友A:
干簧管有线圈的吗?

网友B:
干簧管没有线圈,干簧继电器有线圈

楼主:
这个问题我一解决了,谢谢大家,我在干簧管继电器的外圈多加了几匝线圈

网友C:
干簧管的接触电阻随着线圈的电流增大而减小,实际上是增大了磁场力,电流、磁力成正比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