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水位信号(4-20mA)既送到仪表上又送到上位机上

楼主(2006-06-16):
各位高手,我现在想把现场的水位信号(4-20mA)既送到仪表上又送到上位机上,我是不是可以用配电器呀?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可以选用带485通讯的智能仪表,直接将4-20mA信号输入仪表,利用通讯口与上位机通讯即可。当然,用配电器也可以,但必须要有通讯口,如果要显示,显示仪表也不能少。

网友B:
1;把信号串接到仪表和上位机的IO模块。
2;仪表带输出接口到上位机。
3;按你的方法用配电器分成两个信号。
4;信号给上位机,再从上位机给出信号到仪表。

网友C:
仪表带变送输出就解决了。仪表带通讯也可以。 021-54807896/13370269729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是啊 普通的显示表带RS232输出就可以  我有,便宜死了

网友E:
仪表带变送输出就解决了。仪表带通讯也可以。

网友F:
选台带485通讯的AI表就可以

网友G:
有一种信号分配器,一进两出。我忘了型号,是展杰的。网上可查到。

网友H:
仪表带模拟量或RS232通讯就可以,我们这里有

电话:021-54261137、54261142

网站:www.tm-auto.com

网友I:
费那些事干吗?4~20mA的电流信号,串起来用不就完了吗

网友J:
4-20mA理论上可以串起来使用,实际中会对精度有影响,另外一个二次部分断路,另一个也无法显示,推荐用1入2出配电器,做配电器厂家多可以提供

网友K:
选一台宇电仪表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附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L:
德国MKS信号转换器,GV155,可将模拟信号,编码器信号一转二或相互切换,如需详细资料,请用E-mail联系:jenalia@126.com

网友M:
选用两片4-20mA电流环隔离芯片,无须外接任何器件即可实现 4-20mA(0-20mA)信号一进二出隔离变送功能,体积小、成本低又可靠。
4-20mA(0-20mA)信号一进二出接线图:
http://www.sun-yuan.com/chinese/readnews.asp?i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