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荒管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6-06-16):
我做了一个电流-时间测试台,把24V继电器的线圈串到干簧管上,可在测试电流叫小时干簧管的触头接触电阻太大,是继电器工作不稳定,请教大家?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按你说的语句推断:
干簧管在常闭状态接触电阻和电流没关系,应该是无电阻。有电阻就是质量不中。

楼主:
问题是:将干簧管的触头与24V继电器的线圈串联,当干簧管吸合后减小通过干簧管外圈螺线管的电流到一定值时,干簧管触头处于即将断开状态,此时干簧管触头的接触电阻很大,有很大的压降,是继电器线圈不能正常工作,不知怎么解决?请各位赐教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
保持足够的激励是干簧继电器的必要工作条件。
如果是为了测试干簧继电器最小吸合电流,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不是,请给足够电流使其有足够的吸力以保证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