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运动控制 用单片机去做难度大不大?

楼主(2006-06-16):
运动控制(五自由度) 用单片机去做难度大不大?硬件电路设计的工作量大不大?

网友A:
速度、精度?

网友B:
五自由度运动控制,是否联动,有否差补。
何种单片机,8位,16位还是 ARM 系列。
其实论坛中做过五自由度运动控制器的大侠少之又少,你能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佼佼者了,你指望谁给你答复呢?
还是由你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网友C:
又迅公司提供性价比极高的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PAC)组件 YXPACAsm,采用32位ARM芯片,支持C++编程,最小扫描周期为10uS,
可根据用户的控制要求对YXPACAsm用C++编程,编程方便简单 详见:http://www.autoyx.com/IOAsm/02b.htm
YXPACAsm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用户可定制的控制器.
可方便用于 多种控制功能:逻辑、运动、驱动和过程控制。 硬件比较简单 推荐用: 一台PC机(3000元) + 又迅PAC组件 又迅PAC组件的价格:http://www.autoyx.com/IOAsm/21.htm 我认为大部分工作可能在软件设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