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 PLC对变频器控制程序

楼主(2006-06-16):
求OMRON PLC对变频器控制程序
各位高手帮帮忙 ,小弟我刚接触PLC不久
想要一份 PLC控制变频器 采用4-20MA 模拟信号控制程序 哪位老大有简单实用点的程序传份给我 学习参考用

fulong530@163.net   qq:35747030

网友A(2008-05-06):
找PLC可扩展的DA模块(模拟量输出模块),向相应通道写入数据即可。当然要配置模块,写入的数据要根据需要计算出。

网友B:
用新近出的PLC

直接调用块就行了

网友C:
用CP1H——XA40的PLC,本身就带用4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在软件中设定输入输出的信号源即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