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断了一相,我这样加了一根线?

楼主(2006-06-16):
接触器断了一相,我用电线直接接起来用,电机也可以启停,不知这样对工况有无损害

网友A:
电机岂不是一直带电?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要知道接触器的用途.其中一个就是使电路有明现断开.你这样做以违反安全用电手册.建议你不要使用.

楼主:
是不安全,紧急使用一下工厂赶货没办法

网友C:
临时紧急使用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D:
请尽早更换!

网友E:
只能临时使用阿,要不很危险。

网友F:
你胆子不错亚 偶像

网友G:
可以,用完拆除.

网友H:
可以!哈哈!我以前就这样干过。

网友I:
这样做应急修理是完全可以的。只是接触器断电后仍然有一相电通到电机,维修时千万记得断掉总开关,否则极不安全,小心出事哟。

楼主:
是应注意安全,现也买回来换上去了。

网友J: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是4组触点接三相电,开始还多出一组,后来一组一组坏,最后全部并起来接一相还是坏了,不得已才把整个控制线路改了,换了另一种接触器,我也是没办法,公司就这样的。

网友K:
 只能临时使用啊。

网友L:
尽早换一个吧!这样做太危险了!!

网友M:
朋友们,搞电的万事小心才是,特别是应急的时候!!!

网友N:
电机是多大的啊,如果不大的话,加个常开辅助触头不就解决问题了,用得着接线吗?而且那样不安全.

网友:
两种方法我都用过,有空马上更换.

网友O:
   很危险!不可取.

网友P:
这样太危险了,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Q:
临时这样做是可以的吧

网友R:
我们公司就是做施耐德接触器代理的,如果接触器断了一相简易阁下最好更换,那样就不会给您买下危险祸根了。很多设备就是因为接触器的通断不起作用而损坏的。——————娇龙

网友S:
对这个问题没有探讨的必要,从安全角度一句话,不可以! 否则出了人身安全事故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网友T:
沒试过
这跟自殺或謀殺沒区別

网友U(2006-07-17):
出问题就完了

网友V:
楼主:电机没接零吧,如没接就接上吧,这样你的电机就可以烧了

网友W:
我曾在修理一台电机时被电打了
此时闸刀已拉掉
    电机未转
    经查
    闸刀内一相被短接了
危险!

网友X:
,短接也可以,大不了死掉

网友Y:
不规范 不安全 很危险!

网友Z:
不可以! 否则出了人身安全事故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网友AA:
最好尽快更换,这样非常危险!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AB:
这么热闹,俺也来凑凑!如果是短时和临时使用,没啥问题。有的设备上就是这样用的,比如起重机的小车是通过凸轮控制器来换相的,接触器吸合后,电机始终有一相是通电的。

网友AC:
紧急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是用完后要立即更换,不知你公司还有其他电气工程师吗?要记得告诉他们,否则,别人要上当.

网友AD:
不太了解电气东西

网友AE:
只能临时使用.用好后必须及时拆除.不太安全.

网友AF:
临时用还无所谓,不能长时间用,电机这样是一直通电的,误触会触电的,从安全上考虑应该及时换了!

网友AG:
绝对不能使用,后患无穷啊.

网友AH:
应急可以,用完就换新的。要不太危险了。安全最重要。

网友AI:
应急之法,尽量不做!

网友AJ:
不只是损害,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赶快停止这种行为.

网友AK:
紧急用一下可以,不过要告诉公司其他电工,如果有接触器应该马上换掉。安全第一。

网友AL:
都像你这样接,那还要接触器干吗,赶快换吧

网友AM(2006-08-19):
安全第一  生产第二

网友AN:
临时救急这算什么,我有一次在10千伏的高压真空开关上搭过一根线。也是救急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