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数据奇存器,如何掉电保持,

楼主(2006-06-16):
请教S7-200PLC的数据奇存器,如何掉电保持,默认的是哪些.

网友A:
到“系统块”----“断电数据保持”查看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在系统块,保留性范围项中设置

楼主:
能否请教系统块里的掉电保持区中的偏移量和单位数目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06-08-15):
偏移量是从何开始,单位数目是指从偏移量开始共多少需要掉电保持。

楼主:
偏移量不好理解,有人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强烈要求激情如火出来帮我们解答,先谢谢啦!

网友A:
偏移量是指开始的地址。

楼主:
TO:闲亭静士: 请教 哪么单元数目是不是指开始地址起的N个地址,如偏移量是指VB100 单元数目指100是不是掉电保持区指的就是VB100到VB200谢谢!

网友A:
是的。严格的说是VB100---VB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