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变频恒压供水用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06-06-16):
最近发现有的企业在做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他们用的是电接点的压力表,相当于变频器在时刻的进行启动和停止. 大家认为这样做合乎规范吗?这样的方式对变频器有损害吗?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简单的用远传压力表,

楼主:
对精度不高的场合用电阻式远传压力表实现恒压供水,可是我们讨论的是用电接点压力表是否合适.

网友B:
我的看法是:如果能达到控制的要求,就可以。可以把升降速度设缓慢点。

网友C:
   这样肯定不行的,还只是控制的低级阶段。

网友D:
利用电接点压力表进行控制是种开环控制,没有发挥变频器的一些功能,这样使用也可以,变频器的主要作用还在启动上,使电机很好的启动特性。也可以采用闭环控制,可以根据压力的输出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这样会更好一些。

网友E:
电接点压力表好像控制的是变频器的升频和降频

网友F:
对啊!我认为是对的
用电接点压力表可以用变频器的UP/DW端子就行啊
你们有什么看法 啊

网友G:
可以的,用一块电接点压力表和变频器实现小波动恒压供水,我做过,电接点下限接变频的运转保持端子,一速频率设高些,电接点上限接变频二段速,频率设低些。在根据现场情况修改一些参数就可以了。用户还能接受,呵呵,价格给的低啊!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用电接点的压力表也可以使用,对变频器没有损害了?
可是有的是用电接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这样频繁的启动和停止变频器对变频器有没有损害呢?

网友H:
在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应该没问题,变频器也允许频繁的启动和停止甚至于正反转.如果不希望
频繁的启动和停止变频器,可以加上延时继电器并合理地调整运行频率.

网友I:
压力传感器\变换器

网友J:
远传压力表

楼主:
简单的差压供水用电接点压力表可以实现,这样也可以吧.

网友K:
电接点压力表好像控制的是变频器的升频和降频---------------我用过,感觉比一般的PID还好用些.-----------------------解释一下:不是接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端子,是接变频器的加速端子和减速端子,电接点压力表的上端接点接减速端子,电接点压力表的下端接点接加速端子,变频器的加减速端子都断开时变频器保持输出频率不变.,要想压力变化小点就把压力表压差设小点,反之.....

网友L:
这样不好,用电节点控制的话,倒不如不用变频的好。

网友M:
唐进说得对

网友F:
为什么不好!说明白点
不好在那里

网友L:
首先变频器频繁的启动本身会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另外由于采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方式势必造成控制压力的波动。与其这样倒不如电接点压力表加软启动的控制方式,完全实现上述功能而且比较经济些,或者星三角形启动就更经济了。

网友N:
“对精度不高的场合用电阻式远传压力表实现恒压供水,可是我们讨论的是用电接点压力表是否合适.”难道电接点压力表精度更高??

网友O:
同意唐进的观点

网友P:
我认为可以,电接点接升降速端子有时比远传压力表更可靠

网友Q:
1,用电接点压力表通过变频器控制供水压力对变频器没影响。
2,压力表的测点位置很重要,最好选在灵敏较高的位置。
3,压力表的常闭点(低于设定值时)接0-10V的输入。
4,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好(20-30秒)
  我用此方法控制供水压力(设定值为1kg)其变化率为0.97-1kg
  频率范围为37-35hz

网友G:
我用的是变频器 运转保持 端子!变频器不会频繁启动停止,只是波段变频调整。

楼主:
用电接点压力表的一个好处是用户设定压力的时候比较直观\简单.

网友R(2009-03-04):
新生向诸位大虾请教:在变频器PID控制恒压供水,有个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输出信号可能是0-10V或者0-20mA)上面的接线我看不清楚是怎么接,能用万用表测出来吗?如果能请指教怎么测啊?

网友R:
我看到变频器的端子上面有写:外部给定1(手动)或者外部给定2(PID):0-10V’;模拟输入电路的公共端;参考电压10VDC;实际信号(PID):0-20mA;模拟输入电路的公共端......

   谢谢诸位指教啊!

网友R:
我的邮件:xuhui8150@gmail.com

网友S:
对于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实现简单的控制可以满足.若使用变频自带的调节功能,再配上远传压力表,可实现精确的压力控制.

网友S:
但是利用,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置,可通过两位置控制来实现恒压供水功能.若参数设置得好,稳压控制精度,可不逊于变频自带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