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要作水源井自控系统有谁给提个方案?

楼主(2006-06-16):
我单位要作水源井自动系统,原系统使用安控科技的SUPRTU,采用无线电台测控,现在由于电台老是出现故障,在系统扩展中想改进,采用CAMA/GPRS系统,请各位 给作个方案,尽量详细,包括采用设备的型号和价格,

网友A:
你们的需求写的不是太详细,没法给你做方案和报价.请你写详细一些.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咱们电话里 谈谈会比较清楚/:
北京威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禹菲
电话:010-82356272-865

网友B:
那你照着电台下手吧

网友C:
联系北京易控微网科技有限公司,水源井的电力监测、压力测量、流量测量、电度测量以及开关状态检测和远程控制,以及电机的各种智能保护,一个MDS-104MCC全部搞定。

010-68703353  QQ:64338822

网友D:
爱立信公司有工业级的GPRS数传终端产品,可以联系我。
zhijun.liu@ericsson.com 0532-88998866-51518  刘志军

网友E:
其实用任何设备都会出现通讯断的现象,只是看你有什么样的保障机制。这个设备的关系不大,就算你有好的设备,还是会断的

网友F:
其实费用不是很大,主要是现场的采集传输设备,如果你已经有采集设备的话就看你与gprs等传输设备的接口协议了。建议使用通用协议如modbus协议。控制台编写一个软件就可以,不是很难,主要是接收和发送功能就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和我们经常听到的短信平台类似,只是号码不同而已。
GPRS控制台软件+现场采集设备+gprs设备(或集成gprs功能的单片机通信板)
软件:2000元,
现场采集设备:根据你们需要购买价格待定,
gprs设备:700元/台,集成gprs功能的1000元/台。
总的来说不是很贵的
感兴趣可以联系我:13391515642    vb6_888@126.com 王先生

楼主:
我们以前的水源井自控系统采用的主站电台是MDS的功率2瓦,现在系统要扩展,增加分站,如果还是使用无线电台通讯方式的话,分站使用其他类型的电台可以吗,还是必须和主站电台同型号同功率的?如果采用GPRS通讯方式,和以前的系统如何融合,请各位指教,[/b]

楼主:
我们的水源井自动系统要进行扩展,需要提供方案,请和我联系。我的QQ是:93978334,谢谢

网友G:
如果距离河北近,我们愿意参与。河北久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0311-83831630

网友H:
若以前采用的是电台通讯,我建议在扩展时还是采用电台通讯方式。具体的信息请发到:floatnumber@yahoo.com.cn。我公司可以为你提供详细的发案,包括设备型号,推荐的厂家等。

网友I:
请参考:
北京环益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HY系列RTU产品的厂家[/b]

方小姐:010-89188180/64758924/ 64758914 / 64758904

【2006年热点推荐】

1.【环境】污染源、水质监测,水情,水源井,自来水厂,泵站提升,中水站,污水处理厂,楼宇[制冷机组,空调,新风,给排水...
2.【能源】抽油机监控,煤气层监控,热网监控,锅炉控制,气候补偿...
3.【电力】负荷控制[大用户抄表],公变低压配电柜[公变抄表],电能量终端[变电站抄表],路灯监控终端等等。

网友J:
如果离重庆不远的话,我们可以派人过去实地考察再给你算价格
我公司是重庆市高新区一家专门做SCADA系统的公司(不直接面对最终用户,希望和集成商合作)若有意向合作的集成商与之联系
MSN:hengxin1982@yahoo.com.cn  QQ:105041142

网友K:
我公司有着丰富的SCADA系统工程经验,如果有意想合作的话,可以联系.联系邮箱: nick@jtlhk.com

网友L(2006-07-21):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用GPRS网络替代数传电台还是相对简单的,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建议你参考一下这篇文章,相信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直接联系我.

用GPRS网络替代数传电台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1728&replyID=&skin=1

技术交流:
QQ: 66292360
MSN: w123wwei@hotmail.com
直拨电话:0592-5908798

网友M:
安控公司本身就有GPRS/CDMA/ZIGBEE模块,您有需求的话可以跟我联系,13913358446,赵贵君

网友N:
    如果目前系统不扩展,维持现状。修理电台即可。一般而言,通讯不好的故障来自三个方面:
1.干扰
2.电源,而是干扰
3.时钟匹配

如果系统要做变更,我们推荐使用“GPRS”系统。我公司有一个系列产品:GT-60(/50/51/40).是RTU+GPRS的产品。信号可以任意选择
模板分为:
1.六路标准信号输入,通道之间相互隔离
2.两路热电阻输入,通道之间相互隔离
3.四路热电阻输入,通道之间相互隔离
4.三路脉冲输入,通道之间相互隔离,自带电源
5.八路干接点输入

6.两路标准信号输出,通道之间相互隔离
7.四路标准信号输出,通道之间相互隔离
8.四路继电器输出,通道之间相互隔离。容量:2A/AC220V,感性负载
9.一套电动阀伺服输出

10.  5.7英寸液晶屏(可不用)。任意组态。

   做这种小系统非常合适。可传输,可向下控制。
   我们目前已展开的系统,估计最终有600点左右。可传输,可远程向下控制。我们目前正在为某市自来水研制的系统估计会达到千点左右。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我将以前的的案例发给您。
   党毅兵 13802137479      dangyibing@163.com

网友O(2006-08-21):
bolo1979@bit.edu.cn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