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启停

楼主(2006-06-17):
我现在正在编写一套程序,其中里面要用到单键启停。这个单键启停程序让我很头疼,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用交替输出指令或内部继电器交替出都可.

网友B:
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qq:513301592

楼主:
s7-200有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C:
LDP     X000
SET     YOOO
OUT     C0   K2
LD      C0
RST     Y000
RST     C0
三菱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D:
设复位按钮输入为I0.0
电机输出为Q0.0
STL为:

LD     I0.0
AN     M0.0
LDN    I0.0
A      Q0.0
OLD
=      Q0.0
LDN    I0.0
A      Q0.0
LD     I0.0
A      M0.0
OLD
=      M0.0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E:
 其实很简单用一个复位和置位就可以.
QQ:290132521

网友F:
  可用两个中继,就可以了。第一次按下SB1,中继M1得电(其前面是Q0.0和中继M2常闭),Q0.0线圈得电并自锁(其前有M2常闭),第二次按下SB1,中继M2得电(其前面是Q0.0常开点和中继M1常闭点);M1和M2之间是互锁的。不知我说的你清楚吗。我画了出来但不能传上去,我的邮箱是xhmei2004@163.com.如果要我可以发你。

网友G:
0 LD X0
1 PLS M0
3 LD M0
4 ANI Y0
5 LDI M0
6 AND Y0
7 ORB
8 OUT Y0
9 END
以上绝对经典。

网友H:
用异或是最简单的,任何plc都能用同样的程序。

0 xor 1 = 1
1 xor 1 = 0

如此循环不绝。

网友I:
这个我不太明白,对那个说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的人,我有点不太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是第一个继电器先得电还是第二个继电器先得电呢?
这个是偶然的事件,如果第二个继电器先得电的话会出现别的情况。

网友J:
在论坛里已经有好几篇关于单键起停的讨论了,仔细找一下,很全面的.

网友K:
请参阅《一个按钮两种功能》、《一个开关控制启动停止》、《自锁线路》几个主题的帖子

网友L:
三菱:
LD X0
ALTP Y0
就搞定了

网友F:
两个中继之间是互锁的,我先让一个中继得电作为电动机开,后一个中继得电作为电动机关。两个中继得电是有前提条件的

网友F:
作为电动机关的中继,要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得电后才能开的,所以不会出现偶然的

网友M:
用RS触发器即可解决!!

网友M:
用RS触发器

网友N(2007-10-25):
单键启停是最基本的控制方式,.实现方法特别多.自己慢慢学着设计个.这样你才能更好的理解

网友O:
方法多种多样。。。

网友P(2009-02-05):
好象有些东西解释不是很清楚,但是能够实现功能!好象涉及到扫描周期的说法!具体的分析起来有点绕头!先记下来学习了!

网友Q:
同意18楼的

网友R:
先谢谢以上个位,我学习了

网友S:
用取反指令也很简单的

网友T:
用输入点接通一个计数器,再用计数器的值去输出,为1起,为2停也可以呀

网友U:
学习了..真实博大精深啊!

网友V:
很多方法了,甚至用计数和比较都可以,每按1次加1,等于2时清零,这样等于1时输出,等于零时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W:
方法很多,但用RS触发器比较简洁

网友X:
等于2时清零等于零时复

网友Y:
A I 0.0
FP M 0.0
= M 0.1

A M 0.1
AN Q 0.0
O
AN M 0.1
A Q 0.0
= Q 0.0
这样也可以!

网友Z(2009-03-10):
实际上,利用普通的逻辑程序就能够实现的。

网友AA:
对于继电器控制的单按钮启停我会.且接能后工作起来也很稳定.但用PLC.就是最简单的梯形图我也弄不明白,只好请各路高手前辈指教!

网友AA:
不知那位前辈能指教一二!我的QQ:745642929

网友AB:
   LD X0

ALTP Y0

END

三菱PLC

网友AC:
知道异或是怎么写的吗,每种PLC都可以用的。

网友AD:
LD I0.0
LD C5
CTU C5, +2

LDW= C5, +1
= M0.0

LD M0.0
= Q0.0                看看这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