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改变三相电机的电源相序为什么不反转?

楼主(2006-06-17):
上次一直在群里争论一个问题:我单位的一台132KW的电机,启动方式是采用星三角启动的。我说调换这台电机电源的相序不能改变它的转向。呵呵群里的人都说我的基础没学牢,建议我多看看电工的基础书。先申明,这是我所亲身经历过的,电机也是普通的异步电机!
大伙发表点高见,为什么改变电源的相序就不能达到反转的控制目的呢?而非得到接触器的下端调换电机的4根线,才能实现转向控制?

网友A:
是不是三相全调换了,不然是可以的

网友B:
看具体接线,有两种方式,主电源:1)KM1和KM2并接在电源侧,2)KM2接在KM1下面,第一种情况改变电源的相序就不能达到反转,
第二种就可以

网友C:
不可能吧?

网友B:
好像也不对,我再研究一下看

网友D:
没有变频器控制?是不是专用变压器控制?

网友E:
楼主把系统描述得详细点,免得别人乱猜!

楼主:
呵呵志文兄,这点常识俺还是有地,当然只换了两相了。没有用变频器等,这是一台空压机,启动方式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F:
最好还是把电路画出来,让大家更清楚地给你分析,不要让大家在这里乱猜

网友G:
由于电机在生产过程中的众多因素,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机没有完全停,在启动是就会以原来的方向继续。

网友H: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应该有6条线到电机,要调换其中的4条。(个人意见)

网友I:
要换四条,而且还是有规律的.

网友B:
在接触器的下端调换电机的4根线实质是改变电机的绕组接线方式,和在接触器上端改变电源相序都能达到反转的目的。在单位上和同事讨论以后,改变电源的相序能达到反转的控制目的,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加以了证实。当然,我们是依据常用的星角接法线路,“走出泥泞“ ,最好还是把电路画出来,让我们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J:
请上图纸,大家好帮你.

网友K:
没图怎么分析啊!谁知道你们的控制线路是怎么样的?现在的年轻设计者点子多,相同的控制要求可以有很多种线路设计方法,有些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网友L:
不应该阿,没听说过
在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M:
你接电机的6根线顺序接错了.调换后电流正常的话顺序正确了.

网友N:
改变电源的相序?你是怎么改变的?
到接触器的下端调换电机的4根线...你是怎么调换?
如果只调换两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O:
不应该阿,没听说过
在仔细检查一遍
应该是你接线错了

网友P:
调换四条线?????你是怎么换的哦!你那样做就把电机的接线方式都变了

网友Q:
不太可能。

网友R: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现象.是一台用过的旧电机,有一天车间工人找电工说是电机反转,吃饭前还正转没人动过,最后我们怀疑缺相结果都正常,最后我们调换电源线三次还是一个转,没查出故障再送电一切正常,本人到现在没想明白,请各位指点.

网友R:
      刚才没说明白是15KW调速电机,是一台成型机组拖动.

网友S:
没碰到过

网友T:
在电机端调换肯定行

网友P:
我也没碰到过,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修电机十多年了都没见过

网友U:
我只能说“怪”

网友V:
没碰到过!!

网友W: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电机的六个接线编号分别是:U1、V1、W1和U2、V2、W2; 如改变磁力线的切割角度只要调换如下相序即可:U1U2和V1V2调换
   U1U2和W1W2调换
   V1V2和W1W2调换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X:
     只需两根线交换就可以了呀

网友Y:
好奇怪,期待答案

网友Z:
必须得楼主把图贴上来才会有答案.

网友AA:
这种情况我见到过,应该调换4根线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AB:
这个道理谁能不懂??关键的重要的是没能交换到加在电机上的实际电压的相序。这个情况需要分析实际图纸,看为什么没有交换到。表面看,人人都认为不可能,有时要冷静仔细分析存在的问题,否则似乎好象无可奈何。

网友AC:
空压机是绝对不能反转的,一般断路器下面都有相序检测器,如果接入的电源反相,报警,电机不转。但也有电源随便接,相序自动调整的高端机,目的是保护空压机机头。

网友AD:
我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你换了线之后没有通电啊,没通电怎么转啊

呵呵!!!

网友AE:
星三角启动的,调两根线是不行的。

网友M:
是特定情况下的低级错误.我处理过.

网友AF:
碰到过变频器的下端接线改变相序后而电动机的转向却不改变的问题

网友AG:
 sukula:
    空压机是绝对不能反转的,一般断路器下面都有相序检测器,如果接入的电源反相,报警,电机不转。但也有电源随便接,相序自动调整的高端机,目的是保护空压机机头。

网友W(2007-07-02):
    要看你是调整的那里的相序,要是调整的是电动机到接触器的6条线的相序的话,是没有用的,要调电源的相序。我曾经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那时候我是刚学电工,没什么经验,也是老师傅教我的。呵呵!

网友W:
    空压机还要看是什么空压机,如果是柱塞式的老空压机是没有相序检测的,现在的螺杆空压机是都有相序检测的,这样的话连启动都启动不了就会报警啦。哈哈。。。。。。

网友AH:
我认为是不是KM2接电源上,而又只在KM2上面换了两根线,这样他起动时还是原来Y接的相序,KM2根本还没送电,他看还是顺转就停了,就算到KM2送电也就两相在运行,其中一相线圈头尾接的是一相,相当于没电,大家说叫它怎么能反转

网友AI:
应该调换4根线才能达到要求
U1U2和V1V2调换或U1U2和W1W2调换或V1V2和W1W2调换

网友AJ:
共六根线,即三组线,楼主肯定是说调
两组线,能不能反转?
要再想想

网友AJ:
没人再发表高见了???????

网友AK:
1、在星-三角启动电路中,当星接确定后,三角接有两种;
2、在星-三角启动电路中,当星接确定后,无论用哪种三角接,都不会改变电机的电源相序,所以不会反转!

网友AL:
把电路图贴出来,网友会帮您分析的,不然网友是会觉得在云里雾里的

网友AM:
搞不明白啊!还有谁有高招,再搂主,你把电路图画出来、

网友AJ:
按书上经典的星三角电路图,交换六根线的两组:

好象应该能改变转向,星形三角形都得到交换了

网友AH:
图传不上来

网友AK:
1、在星-三角启动电路中,当星接确定后,三角接有两种;
2、在星-三角启动电路中,当星接确定后,无论用哪种三角接,都不会改变电机的电源相序,所以不会反转!
3、或者说,不会出现星形与三角形转向相反的问题!
4、或者说,只能同时改变星形与三角形转向!

网友AN:
吧其中俩条调动就得了

网友AN:
是啊,就吧俩条相线调动就得了

网友AN:
星形三角形都得到交换了

网友AF:
改变电源的相序应该能改变电动机的转向的,回头还真得试验一下啊!

网友AO(2007-08-02):
为什么不把图发出来啊

网友AP:
TO:走出泥泞
如果按你的说法正确的话,那你告诉我,带正反转的星三角启动怎样实现?

网友AP:
to:江云
按图中所画,如果真的运行的话,会把电机烧的,就像是少相运行一样。再者就算在交换前能正常运行,但是这种画法接线也是不科学的。很容易出错。

网友AH:
我并不是画的正确图,是猜想楼主的故障原因画的分析图

网友AQ:
关于朋远科贸有限公司的相关介绍: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ngyuantech.com,仓库大量备货,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解决技术难题,朋远科技自动化
 本公司可为您提供电子; 电器; 电脑; 通讯; 板卡; 工控;等产品

网友AR:
你把电路图画出来

网友AS:
电机是六个抽头的,你最好从电源进口的断路器下端调换两根线一定可以反向,否则就只能从六个抽头中调换四根线,这样很麻烦而且很容易接错线使电机烧,如果系统中还有变频器,最好修改变频器的参数来改变电机方向

网友AT:
是不是在开玩笑?

网友AU:
到现在也没看明白。

网友AV: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如果反转必须调换4根接线

网友AW(2007-09-09):
只是改变了接线次序,相序没有改变。很简单,接线时线路对接有6种方式,而相序只有两种。

网友AX:
你只要调KM1和KM2的电源就可以了,
星三角多数KM2的电源和KM1并联在一起,所以只调两想电源就好了.如果没有在一起KM1和KM2都要调过.

网友AY:
我只见过启动的时候一个方向,运转的时候另一个方向.
至于你说<我说调换这台电机电源的相序不能改变它的转向。>这里的电源是指什么?
如果是电源进线,那么你的控制线路是否有自动监相自动换向.
如果是电机端子的话,你有没有看到他启动的时候的转向,运行的时候的转向.一般接完线试机人先点一下动.看到了还是正转,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又不想,报告电机还是怎么怎么样.是这样的话免提.
如果是电机端子的话有没有两线一组两线一组一共四个线头的换.三相电机换两根线会反转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此我不会说什么.你再想想是不是有一些细节漏了说明,或者漏看了.

网友AZ:
应该调整电源的输入线

网友BA:
没碰到过,应该不可能

网友BA:
没碰到过!!必须得楼主把图贴上来才会有答案.

网友BB:
你到底是调的哪里4条线,最好有图,还要注明是怎么调的
是逗大家玩吗?

网友BC:
不太相信

网友BD(2008-03-29):
是二极电机

网友BE:
应该是变频控制的

网友BF:
要看详细接线图,空压机是不能反转的,可能是设计的人考虑到这个问题,故你不能反转

网友BG:
既然改变4条线,电机能反转,那么改变电源相序,电机不反转,不是你晕就是我们大家晕了.

网友BH:
电机的磁感是固定的,肯定是你自己搞错了

网友BI:
如果真的换了相序还不能换向.我觉得不大可能.

网友BJ:
要换电机里的线,要换4根

网友BK(2009-03-30):
楼主应该把线路图传上来

网友BL:
基础没学牢

网友BM:
估计是调错了     呵呵  仔细看看再说

楼主(2011-05-01):
很长时间没来上网了,很感谢各位参与讨论,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这也是我的个人经历,行,废话少说,上图。

楼主:
刚发的太大,把图改后再上

网友BN:
我就是调换电源相序来让电机实现反转的,也是星三角的,每次都能调过来

网友BO:
调换电源相序不能改变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向,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在长沙晟通调试铝型材生产线,那个好换就换哪里。既换过下面(要换4根线),也换过上面(2根线)。说换上面不能变换旋转方向的,我实在无语

网友BP:
间隔五年的讨论,牛!

楼主发的图,没见到相序检测切换的装置,估计另外有一套相序检测切换的装置

网友BQ:
从101楼给出的图看,应该能够通过改变电源相序是想反转,楼主说的情况不清楚咋回事,有点蹊跷了

网友BR:
先不说三角形,在星启动阶段通过调换电源相序就能改变方向啊

网友BS:
空压机绝对不能反转。你调K1前两线电机不反转?,你还是没弄明白线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意思,或者说你基础学的扎实、但你看不懂实际线路

网友BT(2012-12-07):
我支持你。我也碰见和你一样的问题。15KW的的电机。怎么换相都不行。实在么办法,只能换电机,什么原因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BU:
再修炼3年

网友BV:
这个太简单了,换相一定要换最上面的电源的相序或者电机接线端子上下端同时换才行。

方法一:换电源的相序(一定要是你这台电机总电源的相序啊)

方法二:换电机端子相序 如 上端U1V1W1下端W2U2V2  换成 上端V1U1W1下端U2W2V2  就这样两两对换一相就可以了。

这样换绝对没有问题的

星三角启动回路 换向千万不能只在电机接线柱上端换那么一相,会导致一相绕组两端为同一相电源。也不能只在【三角形启动】的接触器上端换,可能导致短路哦

网友BW:
是特定情况下的低级错误

网友BX(2019-09-22):
2019年我这边电机反相不反转。最后拆开电机接线螺丝,铜片去锈,接回去,好了

网友BY:
10几年的老帖子还有人捡起来。电机往哪个方向转,由旋转磁场方向决定,既由加到电机三相绕组的电源相序决定,不管你改变哪,电机绕组的相序改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