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模拟量处理问题

楼主(2006-06-17):
请教各位,在参加培训时,老师指出用S7-300/400处理模拟量时,要先将以字形式采集的信号转换成双字,再转成浮点数,然后除以2.7648.当时没多想,后来怎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除以2.678,只知道是为了提高精度.哪位前辈能帮助解释一下?

网友A:
对应这你PLC里的范围

网友B:
请问模拟量的输出是怎么样个过程?!!多谢!!

网友C:
cpu只能以二进制形式处理模拟量,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模拟过程信号转化为数字形式,模拟量输出模块用于将数字输出之转化为模拟信号。我们所要输出的不管是电压还是电流对应的最大数字量为27648,所以最后就要除以2.7648作为模拟量的输出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模拟量处理为了提高处理精度,是以双字转成的浮点数进行处理的,处理完成后,除以2.7648就相当于将浮点数转成了字,然后以QW输出吗?

网友D:
桂工解释详细啊!顶……!

网友E:
怎么会是除以2.7648,不是除以27648吗,怎么理解?

网友C:
桂工的是转化成双整形的,而我们的是转化为浮点数的。

网友F:
guixl所说, 廖常初《S7300/400 PLC应用技术》可以查阅

网友G:
输入信号的最大值是6C00,转换成十进制就是27648了。

网友H:
可是我看的一本破书里面都是除于3200是怎么回事?那本书只有几页介绍S7-200的,里面的例子是把模拟量信号除于3200,200和300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I:
不一样,其实300plc数据范围-32768-+32767
27648只是plc内部确定的对应模拟量的输入出
单极性对应0-27648
双极性对应-27648-+27648
允许超出27648,

网友J:
200 300不一样.200 32000
300 27648

网友H:
是是是!32000,刚刚翻了书了,多谢楼上两位执教。

楼主:
还是没明白,模拟量为什么要除以2.6478呢

网友F:
传动:
0-10mpa,测量范围
4-20ma,标准信号
0-26478,PLC内部计算值范围
都是一一相对应的
除26478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嘛

网友K:
除法OUT应为MD22吧

网友L:
tghai998看得很仔细,的确它的这个教程上好多这种笔误的.

网友M:
MW22是否也应是MD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