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流量问题

楼主(2006-06-17):
经常在和客户的沟通过程中,他们提及到大小流量的问题。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说和管径大小和流速大小都有关系。但还是不太理解~
所以,在这想请教,有谁能给详细的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翻一下液压书吧~~~
管径大小跟流速有关系~~那很好理解啊

网友B:
最大和最小流量也没什么规范的定义。但根据不同的管道,都有一个合理的最大和最小流速,最小流速和管道截面积的乘积就是最小流量,反之。。。。。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客户的意思理解偏了?
一般客户比较关心大小流量的问题,是关心你的流量计在规定管径的情况下,流量范围的大小,只要客户实际流量落在了你的流量计流量范围内一般问题就不大了。更精确的要求,比如落在25%-75%标称流量范围内,可以保证测量精度——因为低流速段往往流量计的精度是比较低的。这些都需要你通过与客户的沟通去了解。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很受用啊!

网友D(2007-04-29):
天空中的鸟说的对,还有一点,就是与雷诺系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