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网络不通

楼主(2006-06-17):
紧急求助:网络不通
    使用光缆、收发器。发现网络不通,其中一端的收发器的指示灯急速闪动。使用激光发生器(小孩使用的玩具)在两端分别照射,另一端均可以观察到光线,应该可以判断光缆是通的;在两端更换其他使用正常的收发器,问题依然存在。
    请遇见过类似问题的同仁,发表见解。

网友A:
那就在换换光缆试试.

楼主:
 山水:谢谢您的建议,但光缆太长(大于1000米),而且路径不太方便。

网友B:
我用过的,很容易就调试好了。光纤调试简单呀。可能是驱动器或程序的问题。我刚开始就是程序问题。
我的网址:plc.123ye.com.
我的EMAIL:zyj6333@tom.com

楼主:
神火工控(朱勇军):
    我是新手,请说明驱动器或程序会存在哪些问题。
    顺便说一下,出现问题的系统不是PLC或DCS,而是内部的管理网络。现在工作组计算机找不见,也ping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