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37kw风机星三角启动,选施耐德NC125 C125A的断路器启动时会不会跳?(海拔约1800米)

楼主(2006-06-17):
如题.望有此经验的兄弟姐妹多多指点.多谢!

网友A:
选D80A或D100A即可...
C125A的最小瞬动脱扣电流在600A左右,启动或切换瞬间可能要跳闸

楼主:
谢谢帮忙.可我还是担心用D100A的可靠性怎么样,以前我们18.5kw的都要用到63A啊.
如果有D125A的就好了,用塑壳的又太贵,体积又大.

网友A:
D型脱扣特性的瞬动电流倍数在12-18倍,一般电机的全压直接启动电流倍数在8倍以内,再算上可能迭加上的1.4倍非线性瞬态电流分量,是不会超过这个倍数的..何况你是星三角降压启动..没事放心用..但记住一定不要用档次差的东西..质量没法保证
顺便说一下..我是做各类电机启动器出身的..

网友B:
c的大概没法躲过2次切换电流哦 看看c的曲线

网友C:
建议你用D100A的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看来我只好拿D100A的来试试了,虽然觉得有点冒险(设备装在很远的外地.如果不行到时可有点麻烦).但还是觉得应该相信各位,结果将在两三个月后见分晓...

网友D(2006-07-30):
应该没问题,我们45kw的电机也是星-三角接法,用的是100A的断路器,照样用。

网友E(2006-09-12):
可以用D100A

楼主(2006-10-23):
虽然贴子沉了好久,但为了不枉费大家的关注,还是上来说一下结果。
现在刚刚调试,没有问题,我的风机负载也比较轻,也只有50%左右,谢谢各位!

楼主:
转眼间已经四个月了,一年又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