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路检测)?

楼主(2006-06-17):
大家好!小弟问个弱弱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
我们用的步进电机信号线(四芯5-6m),因为设备的往复运动经常会出现某一根信号线虚接或是断路等问题,尤其是虚接的问题很让人头痛,如果其中的某一条线出了虚接问题,设备不会马上出现故障,而是偶尔的有故障现象,如电机失步过冲等问题,有时一天几次,有过好几天才出现一次,可他们用万用表也测不出来,也就不能发回厂家做更换,只能等到设备完全的不能动了才可以更换.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种好一点的办法或是仪器能一下检测出故障,尤其虚接!!!
谢谢各们老大!!!

网友A:
程序可以做个单步动作的啊,就是说按一下某个按钮就动一步,再按一下又动下一步,如此可以知道有没有失步,另外可以换成伺服或者加编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