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文本与西门子PLC通讯速度问题

楼主(2006-06-17):
我用台达文本带西门子PLC,用的是RS232,波特率是9600,一共用了34个页面,其中有一些页面里有静态文字,数值输入,数值显示及交替按钮等9个元件,8个系统换页,当翻页时,交替按钮的更新速度需要7秒钟,也就是说,得需要7秒钟才能更新状态,我又试了RS485,波特率是9600时可以通讯,但是反应速度没有改变,又用波特率19200试了,出现了通讯逾时.用RS232,19200也出现通讯逾时.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用19200波特率就会出现通讯逾时呢?
怎么才能把文本的反应速度提上来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数据量不是很大,应该不会慢的这么离谱的,要7秒?台达PLC默认的时9600,你把文本设置成19200,没有改变PLC的波特率,当然就出现通讯逾时。对于PLC的COM1要设置D1036为通讯的参数设定。具体你可以参考《PLC手册》2-68页。最高可以选择115200的速度。

楼主:
已经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B(2007-04-18):
如何解决的应该让大家学一下!

楼主:
在PLC中把与文本的通讯波特率设置成19200,把文本的也设置成19200就可以了,速度有明显提高。

楼主:
或者把通讯协议改成485的也可以,速度也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