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 PWS3261-FTN 如何上载与下载?

楼主(2006-06-17):
 hitech触摸屏的程序上载与下载
我的触摸屏是HITECH PWS3261FTN,用的软件为ADP6.0 。现在的问题是编辑好的画面无法输到触摸屏,而触摸屏里的文件也无法保存下来.还有触摸屏后面的拨码开关在上载与下载时又如何拨.请教大侠们.谢谢!

网友A:
拨码开关,进入系统,选择下载.通讯要设置好

楼主:
HITECH PWS3261-FTN触摸屏的拨码开关具体怎么个拨法?通讯已设置好是COM2口,速率是9600.

网友B:
程序的上下载只需要设置到你电脑的COM口,人机的COM,然后检查下载线,没问题的话,就能上下载程序
电脑的COM口在ADP软件的"选项"中的"传输设定"中设定,人机的COM口在开机画面的CONFIG中设定.

网友C:
可以帮你:
QQ:168000452

网友D(2008-02-07):
各位师傅我的老显示通讯超时.那里问题啊

网友E:
是不是通讯时间设置的太短了呀?

网友F:
上载的文件格式是AA6及AF6;

网友G:
QQ:328166256可以帮你

网友D:
我的就是上载.老显示通讯超时.不知道那里问题.求那位师傅帮帮我

网友D:
那位师傅.谁有PWS3261-TFT说明书.我买一本.QQ:287862509.我是新手.求那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D:
你东莞那里啊.我厚街

网友F(2008-03-28):
没有加密的话可以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