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哪位有S7-300通过DP与安川变频器联接控制

楼主(2006-06-17):
哪位有S7-300通过DP与安川变频器联接控制的例程或操作说明?谢谢!

网友A:
安川变频器有DP通讯接口吗?
你是对配置不明白吗?

网友B(2006-08-30):
必须选购SI-P1(用于PROFIBUS-DP COMMUNICATION)卡,同时要相应GSD文件在PROFIBUS MASTER中进行配置。

网友C:
硬件卡是必须的,如果没有GSD文件,那么需要自己编辑

网友D(2009-03-06):
没用过,只用过MODBUS跟它通信

网友E:
S7-300 modbus 好贵呀
如果有卡应该就有GS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