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调中,室内机器用什么样的熔断器

楼主(2006-06-17):
大家好,兄弟现在换工作啦,到一家空调公司做电气设计。
现在有点问题想咨询大家:就是空调的室内 机器用什么样的熔断器?

网友A(2006-08-05):
根据电流选啊!

网友B(2006-10-29):
那种真空氖管熔断器,根据电流选

网友C: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不小于设备额定电流的1.5-2.5倍,具体还得看设备启动电流的大小.还有熔断器只能做短路保护,不能做过载保护,因为轻微过载可能不会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