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控制电机是怎么样定位的?

楼主(2006-06-17):
各位老师,我刚入门变频调速这个领域,很想知道变频器是怎么样控制电机运动到我想要的位置尺寸的,它走了多少尺寸在PLC里哪个地方看得到?(注明:我们用的是松下PLC)。希望各位老师看到贴子后能帮学生做详细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正在用松下PLC 做 变频调速系统, 略晓一二, 不过你的问题也问得太弱了点。。。 :)
加我QQ 吧, 看我可以帮你不! 107774156

网友B:
很想知道变频器是怎么样控制电机运动到我想要的位置尺寸的,它走了多少尺寸在PLC里哪个地方看得到?(注明:我们用的是松下PLC)???????
看来,你都不知道,变频器是怎么回事的,也不知道PLC是怎么回事,多看看书吧!

网友C:
其实楼主你说的概念模糊了。
目前世面上大致有两种电机精确定位的控制方式。
一。变频器+PLC的控制方式,典型的以一些功能简单的(国/日产)变频器为主。其特点是大都以PLC(需要高速计数器板)采集来自于电机编码器的信号,然后根据信号去计算运行了多大的距离。等PLC运算完毕后,发指令给变频器让其停止。这种控制方式的缺点是精确定位的能力很差,特别是当物体高速运动的时候,其如果要精确定位不得不在运动到目标位置前,先提前将速度减下来,然后以一个极低的速度来停止到目标位,且效果一般。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运算控制指令来自PLC,而执行部件是变频器,所以在采集信号,运算控制到发出指令完成指令的这个过程需要计算一个提前量。这成了制约这种定位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完全依靠变频器自身来完成定位控制,以SEW变频器的MDX61B系列机器为例,变频器内置IPOS程序,编码器信号直接传递给变频器,可以依靠变频器自身的程序来完成分析信号,运算控制,发出指令,执行指令,其精确定位的能力很高,大量使用在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典型的应用在物流行业的重载时的高速精确定位。

如果有朋友对第二种方式感兴趣,欢迎来讨论。
can.shen@sew-eurodrive.cn

网友A:
请问 七夜 , 你所说的第二种方式其实是不是就是秩量型变频器,利用变频器的PG 卡这个部件和电机上的编码器组成闭环位置控制?

网友C:
一般的矢量变频器可以做到如下的功能吗?
一台变频器+一个编码器板+一个带编码器的电机+一个启动按钮。
变频器控制电机从编码器脉冲为0的位置以1000RPM的速度运动到编码器脉冲为100000的位置,然后精确停止在100000的位置上,精度在1,2个脉冲以内。等待2秒钟自动以300RPM的速度运动到200000的位置上,然后以400RPM的速度运动回编码器脉冲为0的位置。
整个过程只要按一次启动按钮就可以完成。
这个就是SEW变频器的IPOS程序控制,这个功能只是IPOS程序中的一个最最简单的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贴,能否介绍一些资料让我能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D:
要看你具体的定位精度要求;
要求不高用一般的变频器就行了;
高一些用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再高了就用伺服了;

网友C:
可以去SEW公司网站上下点资料看看
www.sew-euro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