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N线电流过大

楼主(2006-06-18):
三相线是对桶加热的,都是单相220V用三接,现在N线电流40A电线是25平方的,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请您说详细些

楼主:
桶上面是电热带单相220V的现在三相的电流分别为45A70A和50A,电源上不好调平行,就是N线上的电流40A

网友A:
请问电热带阻值相同吗?允许串联限流电抗吗?
能否使三个电热带的阻值相同?
I=U/R

N线电流40A电线是25平方的
25平方的电线若散热良好流过40A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使三相电流平衡很重要吗?

网友B:
三相负载不平衡所致,关系不是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回信

网友A: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需要帮忙吗?

楼主:
不用了,多谢!!!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