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侍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是否越多精度就越高呢?

楼主(2006-06-18):
比如说8条编码器和16条编码器是不是说16条的精度要高啊!不懂的!请指教了!

网友A:
此線非彼線
前者是DC電源後者是AC
精度與解析度有關

网友B:
是啊!线是精度单位,我公司是韩国最大编码器制造商麦特斯(Metronix)在中国的总代理.有意请联系李生 13590106171

楼主:
比如说8条编码器和16条编码器是不是说16条的精度要高啊!不懂的!

网友A:
你講的8,16條線應該是訊號線 跟分辨率沒關 那跟電源有關
每個廠家伺服電機都有提共其編碼器分辨率 這才跟精度有關
兩碼事情硬扯在一起 又不懂看技術手冊 怎會搞懂

网友C:
跟你说的那个线无关

楼主:
叶勤老兄你好啊:那依你的说法,我如何在怎么多线中找出有用的啊!譬如说我有电机,就知道其型号。那我该如何配驱动器呢?

网友D:
一般说来,编码器的线数越多,其分辨率越高,但就实际情况来说,伺服驱动器的控制能力与编码器分辨率相互配合,才能把精度体现出来。

网友B:
此线非彼线,你那是信号线,这个线跟精度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