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ZN做以太网连接如何实现

楼主(2006-06-18):
大家好用FX2N做以太网连接如何实现,上位机怎么采集数据呢,听说FX2N有了以太网模块,就是不怎么推广,上位机用什么软件比较合理呢

网友A:
好象FX2N在国内没有卖以太网模块

如果要求远一点的话,一般都通过485BD和计算机连接

网友B:
FX2N有了以太网模块,上位吗,现在国内的组态软件都比较多,用组态比较方便,也可以用VB等高级语言自己编写

楼主:
现在是个改造项目,想通过光缆传输信号的

网友C:
我这里有FX以太网模块,用起来很方便,型号是FX2NC-ENET-ADP

网友B:
光纤传输信号,只要在FX2N后添加FX2NC-ENET-ADP模块,然后在添加光端机(转换为光信号)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