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求助:电器节能降耗方案

楼主(2006-06-18):
各位老师:我在厂里干电工10年了,小改小革多了,可老总还是说要节能降耗。我实在没有好项目了,求老师们给想想办法。要求少花钱多节能。

网友A:
问题在于你老总对这方面懂得多少。

网友B:
什么厂、都有什么设备、准备花几毛钱?
先把厂长汽车换成电动自行车!

网友C:
可考虑:1.功率因数补偿;2.使用变频器;3.对负载变化很大的设备如冲床刨床等使用POWER BOSS;4.使用节能灯;

网友D:
如果是工厂的话,在白天把车间里窗边上的灯关掉,或者装一个时间控制器控制,这样也可以节能!!!

网友E(2008-09-11):
引用 网友C:
可考虑:1.功率因数补偿;2.使用变频器;3.对负载变化很大的设备如冲床刨床等使用POWER BOSS;4.使用节能灯;

网友F(2009-09-05):
请问IGBT控制的中频电源是否能够打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