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输出的求教(急)

楼主(2006-06-18):
     有一锅炉的控制器报废了,现在改为由PLC控制的控制箱,但是其中有一个光敏电阻,用来检测锅炉是否燃烧,要是进气后不燃烧就要(靠光敏电阻来检测)关断气源,现在就是不知道光敏电阻的信号该以什么方式送如PLC内部。有做锅炉控制的吗?谢谢啊。

网友A:
光敏电阻一般靠阻值变化来输出信号,可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来检测。

网友B:
你能确定是光敏电阻吗?是不是火焰传感器???
光敏电阻是随着光线的变化而改变阻值的,光线越强阻值越小,在闭环控制中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或电位器。
在PLC中应当选择模拟输入。另外,不同牌子的光敏电阻性能(在同一亮度光线下)差别很大。

楼主:
解决啦,直接当PLC的信号输入开关,光线的变化就可以使光电开关动作。

网友C:
作用是检测是不是火焰正常.控制电磁阀

楼主:
楼上的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