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节能将耗

楼主(2006-06-18):
有节能降耗好方案的请回话求求了,快烦死我了。

网友A:
方案千变万化,楼主要求太笼统

网友B:
先说说情况

网友C:
先说说情况,你要对那一方面的东东节能降耗。

楼主:
主要是电机、照明。只要花钱少节电效果明显就行。谢谢了

网友D:
是高压电机还是低压电机。如果可能用变频器。

楼主:
用变频器还要谐波治理麻烦,费用高没钱,简单点的。
主要是低压电机

网友E:
要节能降耗,要从长远来看,
还有用在什么地方的低压电动机,如果用于风机则变频器就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F:
如果是低压电动机有变频器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是配电就有无功补偿

网友G:
你的功率因数怎么样

网友H:
轻载电机可以采用星形接法,能降低铁耗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