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m63902fp是什么集成电路,

楼主(2006-06-18):
请教各位高手,m63902fp是什么集成电路,我是在日立变频器模块上看到的,模块型号为PM200DSA120,哪位高手有这种电路,

网友A:
M63902FP是三菱较早出的晶体管阵列IC(TR-ARRAYs)主要用在INVERTER, POWER SUPPLY等产品中,我只找到了M63902FP的资料给你参考,具体PDF文价,你给我EMAIL我发给你.你是用在什么产品上?是同PM200DSA120一起用?夏先生(anthony_x_xia@163.com)
M63802FP  (2004/04/01 , 58KB ) MP 7-UNIT 300mA Transistor-Array H 19 1.0 35.0 16P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