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变频器显示"earth fault"故障

楼主(2006-06-18):
本人所在单位有一台ABB ACS600的变频器显示故障“earth fault”,在此之前烧坏过电机接线端子,后来更换了电机,但是变频器还是报以上的故障,我们可以确认电机和电机电缆完好正常,该电机为一风机,200KW,有两套控制系统,一套是由变频器控制,一套是由软启动器控制,现在改为软启动器控制,运行正常。不知哪位搞过acs600的大哥是否碰到过同样的情况,还请指点一二,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可以屏蔽掉,或者互感器坏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接地保护"也可叫做"对地短路",可能是检测电路故障,误动作!!

网友B:
你问问ABB公司试试看,听听他们怎么说!!!

楼主:
本人对ABB的变频器不是很懂,还请董永兄点拨一下,如何设置参数屏蔽该故障,先谢了哦

网友C:
通常是有一个互感器坏,好象不能通过设置参数屏蔽该故障。

楼主:
那请问李老师:
    不能屏蔽的话,那该怎么做呢?
    今天我想屏蔽该故障,怎么面板上警告“write access denied
                                        parameter setting
                                        not possible”
    所以无法屏蔽。

网友D:
ACS600有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漏电电流。查查它。

网友E:
找就近的ABB的维修服务中心咨询一下或去现场看一下!

网友F:
可能是互感器有问题,也可能是NINT的问题。
你所说的那个警告,是因为处在禁止修改参数的状态,比如运行时,有参数锁等。
另外,变频器的型号请讲清楚,不同型号的,内部硬件差别很大的。我猜是ACS60402603或者是ACS60402003吧

楼主:
谢谢吴仙,正如你说的,是参数修改被锁,现在我已经该过来了
把该故障屏蔽了
若是你所说的互感器的问题,屏蔽了该故障会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呢?小弟也是初次接触该变频器,你所说的NINT是什么?在那个地方?

网友F:
互感器坏了,只能换一个。你顺着互感器的出线,线的那一头所接的就是NINT板了。这个板很关键的,很多检测都在这上面。把着装在铁板上的,那块铁板上一个窗口里的那块。

网友A:
我这有ABB600零序互感器及NINT-43的拆机件,有需要找我.

网友G(2006-07-28):
怎么找你,董永,先找七仙女么

网友H:
我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是你的电机、制动器或电缆有接地点,找到甩掉接地部分并做相关处理就好了。

网友I:
几种可能:
1,电流互感器故障
2,IGBT或驱动电路NINT故障
3,

网友J(2007-04-06):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J:
NINT板我也有 13911783732 孙

网友K:
检查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及其有关电路!
   济南变频器维修.com
   山东变频器维修.com

网友L:
一般为电流互感器故障,IGBT或NINT板故障

网友M:
解决了吗?可以到QQ:13481299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