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负载对相序有要求?

楼主(2006-06-18):
哪位知道请说说?

网友A:
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

网友B:
风机、水泵、输送带、破碎机
机加工机械、木工机械等等
(三相电)

网友C:
是电机都对相序有要求,相序不对它就要反转,楼主这个问题不够科学欧!呵呵

网友D:
用3相,大部分机械跟相序有关;但根据用途当然也有跟相序无关的设备。所以我认为不能说楼主这个问题不够科学。

网友E:
三相电机

网友F:
对电机类负载,一般地说,电机拖动的机械传动结构决定电机方向(相序).例三相空调压缩机,单罗杆压缩机,如旋向错误机械就会损坏

网友:
我绝的是负载的限制转向限制了相序

网友G:
螺杆压缩机,涡旋压缩机
相序错了就会损坏机器

网友H(2006-08-04):
请问什么是负载电阻啊?

网友I:
我也想了解什么叫负载电阻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J(2006-11-30):
于机械部分有关联,对于电机一般都能正反转。

网友K:
对机械传动系统是不能随便换相序,就好比纺织机械传动系统,它有螺纹连接不能反相序.反了就造成机械传动严重损坏.除非机械上有了机械设计.

网友L:
  一般的电机带负载的都要求相序,有的只是反转可能损害设备但是某些设备 不能反转否则会烧坏电器设备!

网友M:
感性负载

网友N:
这问题都问,笨

网友O(2007-01-08):
这要根据负载的运转情况来说

网友P:
他是新学员,我们也从那走过,看书加实践.

网友Q:
特定方向旋转的话设备,

网友R:
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三相电机,感性负载

网友S:
对于空调用的蜗旋压缩机对相位就有明确的要求,一定不能反转,如果时间长,压缩机就完蛋啦。

网友T:
凡是不可逆转的或是逆转会造成设备或人身伤害的设备一般都要求有相序保护.但三相可控整流电路一般是对电源没有要求的,只是有的内部保护电路装的相序保护而已.

网友U:
是不是相序一一对应呀

网友V:
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

网友W(2007-06-20):
垃圾问题

网友X:
同意楼上的兄弟..

网友Y:
这可太多了。

网友Z:
只要不是单相的负载应该都有要求吧!

网友AA:
答:凡是与电源相序有关的负载,对相序都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