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FRENIC5000G7/P7的中文资料和使用经验?"

楼主(2006-06-18):
"求助:谁有FRENIC5000G7/P7的中文资料和使用经验?"
我在使用过程中,变频器过热保护频繁,请问此类变频器的设定频率怎么调?如有详细资料,跪求了,谢谢!

楼主:
大家好,说说吗,我着急啊!

网友A:
如果是22KW:参数11是最高输出频率,参数44、45是频率上、下限,电位器接11、12(信号入)、13(10V),参数15、16设为“1”是远控。

楼主:
我用的是110KW的,我问的是输出频率的设定方法!有几种?还有过热保护的原因和处理办法?谢谢李老师回复!!!

楼主:
经过认真的看书和研究,FRENIC5000G7/P7有5种频率设定方法:①用13号端子和C1端子输入4-20mA电流信号;②用13号端子和V1端子输入0-10V电压信号;③用11,12,13号端子连接电位器输入;④当42号参数可用时,利用CM和X1,X2实现设定频率的上升和下降;⑤当42号参数不可用时,用X1,X2,X3以及23-29号参数实现分步频率设定.此型号变频器不能用面板的上下键设定频率!不过运行中过热保护还没有解决,只能降低运行频率!

网友B(2009-03-30):
我也遇到过,我用的是100KW,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换了一个整流到逆变之间的电源接触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