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的复位

楼主(2006-06-18):
  我单位使用大量SIEMENS S5,S7PLC,遇到设备动作不对等故障时,值班电工总是首先开关设备的总电源,竟也能解决许多问题.
  但总电源的开关极容易冲坏电源模块,IPC等,
  是不是开关PLC的24V电源也能达到复位的效果,
  请教:S5,S7PLC的正确复位方法.

网友A:
如果开关PLC的24V电源不会造成损坏的话,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把程序好好检查一下,消除隐患.IPC程序肯定有问题

楼主:
   我是做PLC及电器维护的.
   设备都是德国意大利进口的,应该说程序没有什么问题,有时出了故障后外部条件都满足了,机器就是不能启动,而开关主电源往往能解决问题,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好.
   望指教正确的复位方法.
   或者真的是程序有缺陷?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好多次,我也是采用开关主电源的方法解决,虽然知道那样不好,但又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那位师傅有好的方法不妨说出来,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C:
是程序有缺陷

网友D:
检查程序,不一定德国的就好.我公司也全是德国的设备,我们也改了很多程序.

网友E:
关键是程序问题!~

网友F:
cpu上面不是有个模式开关吗?run->stop->run。再不行就把cpu重启一下,还是不行就把plc的电源开关重启一下

网友G:
一般情况是网络故障引起PLC报警,显示外部故障,这样如果断电有可能恢复正常的!当然可以用cpu上面的模式开关run->stop->run,重新运行程序,或开关PLC的电源开关,重起PLC,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果故障一直存在,就不能正常启动!(要是内部故障就不行了!)

网友H:
PLC一般不会出故障,要出都在外界,如: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光电开关等!!

网友I:
这好象是德国设备的通病啊,我们单位的也都是德国的,很多情况下,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只有重启电源才管用.

网友J:
三菱的很少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鬼子厉害!

网友K:
To :
      天边流星:
     "一般情况是网络故障引起PLC报警,显示外部故障,这样如果断电有可能恢复正常的!当然可以用cpu上面的模式开关run->stop->run,"
    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CPUC的XXTF红灯。BUS2F红灯。苦于找不到故障点,重起后也不能排除,希望能指点,谢谢。

楼主:
EXTF $ BUS2F 断电是不可能恢复正常的,必须找到外部(BUS)故障点.

网友G:
To : 丹田
 刘天意说的对,你必须找到故障点,如果你处理了外部网络故障,那就可以了! EXTF $ BUS2F 是外部网络有问题,你可以看每个从站的状态指示灯来判断,或用编程软件的硬件配置查找 .你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L(2009-03-27):
那位有STEP7 V5.4  SP3  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