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链传动带卡住主动链轮与减速机怎样自动分离

楼主(2006-06-18):
(无正文)

网友A:
哥儿们!说的太不详细了。如果有调紧装置的话就是松开这个装置,若没有这个装置那你还可以打开链锁。

楼主:
有一条链式输送带,长度7.5米,我们想在意外掉东西卡住时,主动链轮上有一个受力滑离装置.起到保护输送带不被拉坏.有那位高人能提供技术参考,或在市场上有这种结构件供应吗?

网友B:
电机带摩擦控制力矩的离合器。网上搜

网友A:
超越离合器就OK了!

楼主:
超越离合器可能不行,摩擦控制力矩的离合器可以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A:
别老外了,这两个不就一个东西吗?

网友C:
有一种机械过载保护销,链式输送带卡住时,被切断,从而保护减速机和链带,我现正用.

网友B:
超越离合器是以单向传动为主,防止逆转。不满足[i][b]链传动带卡住主动链轮与减速机怎样自动分离[/i][/u]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既能起到保护作用,又能重复使用的.望各位专家能多提供一些信息.

网友D(2006-10-29):
对我来说难度太大,用过载保护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