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光栅尺故障

楼主(2006-06-18):
我公司一数控车床,西门子840D系统,采用fagor的直线光栅尺,由于保养时发现内部有油污。便将其拆下用无尘布蘸酒精清洗。完成后安装,回参考点时移动80mm后发生“找不到参考点标志”的报警。检查配置也没发现问题。
亟盼回音。

网友A:
是不是“参考点标志”掉啦,

网友B(2006-10-25):
換根尺不就行了嗎,光柵尺里面的玻璃要是花了那是沒得修的喔

网友C:
应该就和伺服马达后面的编码器一样,那个固定刻度盘的螺丝一拆,移动过位置,再重新装上去,伺服马达就分度不准是一个道理吧。

网友D:
何必猜 用示波器去抓原點不就知道 依檢驗安裝標準規範從新安裝

网友E:
是不是在拆调光栅尺后移动了相应的轴位置。
可以重新建立参考点

网友F(2010-01-12):
首先确认是否可以用酒精清洗? 最好是采用无水酒精。安装方向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