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PID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6-06-18):
老师、工程师你们好: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新建的化工厂工作。我想向各位老师咨询以下:在DCS的系统操作中的PID是怎么操作的,其中的很多参数是不是很难设定,在正常的工作中PID是不是经常被用到。

网友A: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在很多情况下都用的到的,多查资料学习一下吧!

网友B:
找本自动控制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C:
的确用到的地方很多,很多时间都要用来调试参数,我也在学,多看资料吧!

网友D:
根据工艺过程找些资料好好学习看看就行.
运气好的话,有的资料里就有相应的经验参数

网友E:
楼主应该知道吧,从理论上说它是一个数学公式,大学里应该学到的吧

楼主(2006-08-08):
老师、工程师你们好: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家新建的化工厂工作。我想向各位老师咨询以下:在DCS的系统操作中的PID是怎么操作的,其中的很多参数是不是很难设定,在正常的工作中PID是不是经常被用到。DCS是不是很难学习,很难操作呢.

网友F(2006-09-26):
学校里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公式,不知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