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遥控变频器

楼主(2006-06-18):
请问有无遥控的变频器,功率7。5KW左右,只要能匀速遥控电机的速度,距离在50米内,欢迎和13815998626朱先生联系。谢谢

网友A:
普通变频器加个遥控模块就可以啊,只需几十元.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错,为增加抗干扰可以用单片机对遥控信号进行处理,上“电子制作实验室看看,有类似产品。

网友C:
工业上用的,岂能如此简单,距离,抗干扰,自动纠错,自动检查,急停,温度,防水,防震,外壳强度,岂是小小的一个模块能胜任的

网友B:
不是说了   只要能匀速遥控电机的速度